Proteus不会用 求帮助

楼主(2020-05-02):
在Proteus中一边儿运行c程序。还能看到C程序对应的仿真,这个怎么操作一下,我的Proteus为什么不行

网友A:
创建固件项目就是你选择芯片,建好文件就已经存在芯片了,不用自己去找去选择

网友B:
你能说清楚你的意思吗?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我是用keil写程序编译之后下载到proteus里用的  虽然proteus也可以写程序,但是效果不如keil好,建议楼主还是下一个keil

网友D:
一楼说的是对的,然后你说的一边儿运行还可以看到仿真,这就需要你在proteus中设置远程调试和在你的编程软件中比如(KeilC)中建立链接proteus的驱动,你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E:
画好原理图把hex文件添加进去就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说清楚你的意思吗? 不明白你的意思

到这个地方之后,编译器和固件都不能选择

网友F:
我觉得是应该下载Keil,编程完生成hex文件,载入proteus单片机

网友G:
直接百度就有了

网友H:
你是在说keil和proteus联调吧,一边debug一边仿真

网友H:
https://www.cnblogs.com/kika/p/10851515.html这个上面就有联调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www.cnblogs.com/kika/p/10851515.html这个上面就有联调的教程

固件选择区域是灰色的,不能选择,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固件项目就是你选择芯片,建好文件就已经存在芯片了,不用自己去找去选择

固件无法选择,是灰色区域,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