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一排黑点

楼主:
我的板烧录程序之后,lcd1602显示一排黑点,我用的是最简单的1602代码测试,只显示二行字符串,代码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硬件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2020-05-02):
可以看一下D0到D7的接线有没有错误;P0口有无上拉电阻;只显示一排方块一般是初始化不成功;实在不行的话换块芯片试一试。

网友B:
把代码贴上来才好对图分析呀

网友C:
又是开发板?

网友D:
拿一把小螺丝刀转那个电位器调一下对比度,这几乎是标配操作了。

网友E:
检查一下引脚。。。

网友F:
开发板用板带的程序一般不存在接线等问题,先用自带的程序和器件通过,再逐句搞清然后才随意改程序换器件,别上来就抄其他程序或放飞理想否则问题可能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