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f八脚单片机解决维修洗衣机不关机故障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5-02):
洗衣机故障,开机一直洗,不关机。买控制板太奢侈,用15f104w做一个小装置解决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P3^2;   //开机
sbit x =P3^5;  //喇叭检测
sbit l1=P3^3;    //指示灯
sbit l2=P3^4;  //继电器
uint b; m;aa;bt;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 ,y;
   for(x=200;x>0;x--)
      for(y=z;y>0;y--);
}
void main()
{   m=0;
l1=0;
l2=0;
TMOD=0x01;
TR0=1;
EA=1;
  E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while(1)
{

if(key==0)
       {for(bt=0;bt<50;bt++);

  if (key==0)
  {
        l1=1;
      l2=1;
        }
     }
    if(x==0&&m>20)    //开机20秒后检测,排除开机选择洗衣机功能干扰
     {delay(2000);
        if(x==0&&m>20)
   { l1=0;
     l2=0;
      m=0;

    }
    }
    if(m>2700)      //定时关闭
    {
    l1=0;
  l2=0;
  m=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m++;
  aa=0;
}

}

楼主:
利用洗衣机洗衣完成时,喇叭会播放一段铃声。检测铃声,关闭主电源。

网友A:
方便实用低成本解决方案

网友B:
可以啊楼主这么方便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