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6驱动电路

楼主:
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功率设备的驱动电路在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放大TMS320F2812输出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PWM),并将放大后的信号发送到功率器件MOSFET。控制其打开和关闭。该电路的设计采用国际整流器公司的R2316作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该驱动芯片可以驱动三相星形全桥电路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特别适合于驱动电机调速。

图4.4 IR2136功能框图
IR2136的功能框图如图所示。其中HIN1~HIN3LIN1~LIN3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输入端口,HO1~HO3LO1~LO3则分别为上桥臂和下桥臂的反向输出端,ITRIP是过流检测的输入端,VB1~VB3VS1~VS3是高端浮动供电引脚和高端浮动偏置电压引脚,FAULT表示故障输出,低电平有效。根据R2136的驱动要求,设计的驱动电路如图4.6所示。

图4.5 IR2136电路连接图

图4.6 IR2136驱动电路
IR2136可以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和电源开关为电容器充电,以确保同一桥臂的上下电源开关不能同时打开。当系统工作时,不可避免会有过大的电流,因此此时IR2136驱动器保护电路将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自动检测并开启内部保护,同时将PDPINT引脚设置为TMS32F2812通过FAULT引脚为低电平,这也开启了TMS320F2812的电源驱动器保护功能,从而实现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

驱动电路 与PWM

驱动电路 与PWM

外围电路连接

外围电路连接

原理图

网友A(2020-12-25):
不错,学习了,正好用的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