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_2AD传感器转换后的电压值如何转换成浓度值?

楼主(2020-05-02):
MQ_2AD转换后的电压值如何转换成浓度值

网友A:
MQ2的用户手册中有电压值与气体浓度的曲线图

网友B:
首先,需要确定R0,即传感器在干净空气中的电阻,并将其作为计算Rs / R0的常数。 在数据表中,可以找到(Rs / R0)与ppm(浓度)的曲线。 通过使用具有负载电阻的分压电路找到Rs和R0,因此传感器上的电压为Vcc x Rs /(Rs + RL)和Rs = Vs x RL /(Vcc-Vs),然后在上表中找到与log(Rs/R0) 值相对应的ppm值。 注意,曲线是以对数关系绘制的,因此找到的ppm值为log()值。 需要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