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无线麦克风芯片KT0626M及KT0616M程序与PCB资料

楼主(2020-05-02):
无线麦克风芯片KT0626M及KT0616M的规格书、原理图、参考PCB、参考代码,需要的可以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数据手册与技术资料:

//*********************************************************************
//  File Name: main.c
//  Function:  KT Wireless Mic Receiver Products Demoboard
//*********************************************************************
//        Revision History
//  Version        Date                Description
//  V1.0        2012-08-28        Initial draft
//        V1.1        2012-12-17        SQUEAL is added.
//        V1.2        2012-12-18        Simplify main.
//        V1.3        2013-03-29        修正了开关机死机和关机反复上电的BUG。
//        V1.4        2013-04-24        将A、B两路的频率范围区分开。
//                                                将前面板中间的按键作为导频检测的开关。
//-----------------------------------------------------------------------------
// Includes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T_WirelessMicRxdrv.h>
#include <interface.h>

//------------------------------------------------------------------------------------
// Global VARIABLES
//------------------------------------------------------------------------------------
extern uchar bChannel;
extern uchar xdata K4;

extern uchar        CURRENT_VOL[CHANNEL_NUMBER];
extern uchar        Flag_PILOT[CHANNEL_NUMBER];
extern uchar        Flag_PKGSYNC[CHANNEL_NUMBER];
extern uchar        Flag_AUTOMUTE[CHANNEL_NUMBER];
extern uchar        Flag_BURSTDATA[CHANNEL_NUMBER];
extern uchar        Flag_SQUEAL[CHANNEL_NUMBER];

#if (CHANNEL_NUMBER ==2)
long xdata Memery_Frequency[CHANNEL_NUMBER] = {662000,662000};
long xdata Load_Frequency[CHANNEL_NUMBER] = {662000,662000};
#else
long xdata Memery_Frequency[CHANNEL_NUMBER] = 662000;
long xdata Load_Frequency[CHANNEL_NUMBER] =0;
#endif

uchar Key_UP_flag=0;
uchar Key_DOWN_flag=0;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KT_MicRX_Init (void);                                                                        // KT_MicRX初始化
void KT_MicRX_Next_Fre (void);                                                                // KT_MicRX加100KHz
void KT_MicRX_Previous_Fre (void);                                                        // KT_MicRX减100KHz
//void KT_MicRX_Mute (void);                                                                        // KT_MicRX静音
void KT_MicRX_PowerDown_Detecter (void);
void KT_MicRX_Batter_Detecter (void);
uchar Vol_Display(void);
uchar RSSI_Display(void);
void LCD_Refresh (void);
void DEMO_Init (void);
void Save_Freq (void);
void Load_Freq (void);

void KT_MicRX_Automute_Pilot(void);

//------------------------------------------------------------------------------------
//函 数 名:main
//功能描述:主程序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SYSCLK_Init(); PORT_Init(); DEMO_Init(); LCD_Refresh();
//                        KT_MicRX_PowerDown_Detecter(); Key_Scan();
//                        KT_MicRX_Next_Fre(); KT_MicRX_Previous_Fre();
//全局变量:bChannel; Key_UP_flag; Key_DOWN_flag;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KANG Hekai                                时间:2013-03-29
//版    本:V1.0
//                        V1.1        2012-12-17        SQUEAL is added.
//                        V1.2        2012-12-18        Simplify main.
//                        V1.3        2013-03-29        增加LDO_CTRL = 1解决关机后反复上电和死机问题;
//                        V1.4        2013-04-24        将前面板中间的按键作为导频检测的开关;
//------------------------------------------------------------------------------------
void main (void)
{
        uchar ckey=0;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enable)
        SYSCLK_Init ();                                                                // Initialize system clock to 24.5MHz
        PORT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DEMO_Init();
//        LDO_CTRL = 1;                                                                                          //正常工作后使LDO_CTRL状态正确

        while (1)
        {
                LCD_Refresh();
                KT_MicRX_PowerDown_Detecter();

                ckey = Key_Scan();
                switch(ckey)
                {
                        case 1        :        LCD_LED_A = 0;        bChannel = CH_A;        KT_MicRX_Next_Fre();                break;
                        case 2        :        LCD_LED_A = 0;        bChannel = CH_A;        KT_MicRX_Previous_Fre();        break;
                        case 3        :        LCD_LED_A = 0;        bChannel = CH_A;        KT_MicRX_Automute_Pilot();        break;
//                        case 3        :        LCD_LED_A = 0;        bChannel = CH_A;        KT_MicRX_Mute();                        break;
                        case 4        :        LCD_LED_B = 0;        bChannel = CH_B;        KT_MicRX_Next_Fre();                break;
                        case 5        :        LCD_LED_B = 0;        bChannel = CH_B;        KT_MicRX_Previous_Fre();        break;
                        case 6        :        LCD_LED_B = 0;        bChannel = CH_B;        KT_MicRX_Automute_Pilot();        break;
//                        case 6        :        LCD_LED_B = 0;        bChannel = CH_B;        KT_MicRX_Mute();                        break;
                        default        :        Key_UP_flag=0;        Key_DOWN_flag=0;                        break;
                }
        }
}

//------------------------------------------------------------------------------------
//函 数 名:SYSCLK_Init
//功能描述:MCU时钟初始化
//函数说明: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the internal 24.5MHz / 8
// oscillator as its clock source.  Also enables missing clock detector reset.
//调用函数:无
//全局变量:无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KANG Hekai                                时间:2013-03-29
//版    本:V1.0
//                        V1.3----打开电池电压检测复位功能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03;   //0xc3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24.5MHz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Delay_ms(1);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

//------------------------------------------------------------------------------------
//函 数 名:PORT_Init
//功能描述:MCU端口初始化
//函数说明:Configure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调用函数:使用弱上拉
//全局变量:无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0
//------------------------------------------------------------------------------------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0;                                                                                        // Disable all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Disable weak pull-ups
        P0MDOUT        = 0x08;                                                                                        //
//        P0MDIN        |= 0xF7;                                                                                //
//        P0                |= 0xF7;                                                                                //

        P1MDOUT        = 0xF1;
//        P1MDIN        |= 0x0E;                                                                                //
//        P1                |= 0x0E;                                                                                //

        P2MDOUT        = 0x8F;
//        P2MDIN        |= 0x70;                                                                                //
//        P2                |= 0x70;                                                                                //

        P3MDOUT        = 0x18;
//        P3MDIN        |= 0x04;                                                                                //
//        P3                |= 0x04;                                                                                //
}

//------------------------------------------------------------------------------------
//函 数 名:KT_MicRX_Init
//功能描述:芯片初始化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Load_Freq(); KT_WirelessMicRx_PreInit(); KT_WirelessMicRx_Init();
//                        KT_WirelessMicRx_Tune(); 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
//全局变量:Memery_Frequency[]; Load_Frequency[];bChannel;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0
//------------------------------------------------------------------------------------
void KT_MicRX_Init(void)
{
        Load_Freq();
        while(!KT_WirelessMicRx_PreInit());
        while(!KT_WirelessMicRx_Init());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Load_Frequency[bChannel];
        KT_WirelessMicRx_Tune(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
//函 数 名:KT_MicRX_Next_Fre
//功能描述:频率加BAND_STEP,长按加4倍的BAND_STEP,超长按加40倍的BAND_STEP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KT_WirelessMicRx_Tune(); 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 WriteFix_1621();
//                        RF_Power(); Audio_Lever(); Delay_ms();
//全局变量:Memery_Frequency[i]; Key_UP_flag; Key_DOWN_flag;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KANG Hekai                                时间:2013-04-24
//版    本:V1.0
//                        V1.4        2013-04-24        将A、B两路的频率范围区分开
//------------------------------------------------------------------------------------
void KT_MicRX_Next_Fre (void)                                                                        // 加250KHz
{
        Key_DOWN_flag = 0;
        if(bChannel == CH_A)
                Mute_A = 1;
        else
                Mute_B = 1;
        Delay_ms(50);
        if(Key_UP_flag < 20)
        {
                if(Key_DOWN_flag < 10)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STEP;
                else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STEP*4;

                Key_UP_flag = Key_UP_flag + 1;
        }
        else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STEP*20;
                Key_UP_flag = 20;
        }
        if(bChannel == CH_A)
        {
                if(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TOP_CHA)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A)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A;
        }
        else
        {
                if(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TOP_CHB)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B)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B;
        }
        KT_WirelessMicRx_Tune(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if(bChannel == CH_A)
//                Mute_A = 0;
//        else
//                Mute_B = 0;
        WriteFix_1621(LCD_BATZ);
        WriteFix_1621(LCD_PILOT_DIS);
        RF_Power(0);
        Audio_Lever(0);
        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
//函 数 名:KT_MicRX_Previous_Fre
//功能描述:频率减BAND_STEP,长按减4倍的BAND_STEP,超长按减20倍的BAND_STEP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KT_WirelessMicRx_Tune(); 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 WriteFix_1621();
//                        RF_Power(); Audio_Lever(); Delay_ms();
//全局变量:Memery_Frequency[i]; Key_UP_flag; Key_DOWN_flag;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KANG Hekai                                时间:2013-04-24
//版    本:V1.0
//                        V1.3        2013-04-24        将A、B两路的频率范围区分开
//------------------------------------------------------------------------------------
void KT_MicRX_Previous_Fre (void)                                                                // 减250KHz
{
        Key_UP_flag = 0;
        if(bChannel == CH_A)
                Mute_A = 1;
        else
                Mute_B = 1;
        Delay_ms(50);
        if(Key_DOWN_flag < 20)
        {
                if(Key_DOWN_flag < 10)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STEP;
                else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STEP*4;

                Key_DOWN_flag = Key_DOWN_flag + 1;
        }
        else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STEP*20;
                Key_DOWN_flag = 20;
        }
        if(bChannel == CH_A)
        {
                if(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TOP_CHA)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A)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A;
        }
        else
        {
                if(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TOP_CHB)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B) )
                        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BAND_BOTTOM_CHB;
        }

        KT_WirelessMicRx_Tune(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if(bChannel == CH_A)
//                Mute_A = 0;
//        else
//                Mute_B = 0;
        WriteFix_1621(LCD_BATZ);
        WriteFix_1621(LCD_PILOT_DIS);
        RF_Power(0);
        Audio_Lever(0);
        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

//------------------------------------------------------------------------------------
//函 数 名:KT_MicRX_PowerDown_Detecter
//功能描述: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Delay_ms(); KT_WirelessMicRx_Volume(); Save_Freq();
//全局变量:bChannel; Memery_Frequency[]; Load_Frequency[];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20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1
//------------------------------------------------------------------------------------
void KT_MicRX_PowerDown_Detecter (void)
{
        if(VBAT_IN == 0)
        {
                Delay_ms(500);
                if(VBAT_IN == 0)                                                                                                    //防止电容放电不干净反复上电
                {

                        bChannel = 0;
                        KT_WirelessMicRx_Volume(0);
                        bChannel = 1;
                        KT_WirelessMicRx_Volume(0);
                        Delay_ms(200);
                        Mute_A = 1;
                        Mute_B = 1;
                        Delay_ms(200);

                        if( (        Memery_Frequency[CH_A] != Load_Frequency[CH_A] ) || ( Memery_Frequency[CH_B] != Load_Frequency[CH_B] ) )
                                Save_Freq();
                        Delay_ms(100);
                        LDO_CTRL = 0;

                }
        }
        else
        {
                Delay_ms(100);
                if(VBAT_IN == 1)                                                                                                    //防止电容放电不干净反复上电
                        LDO_CTRL = 1;
                //        Mute_A = 1;
                //        Mute_B = 1;
        }
}

//------------------------------------------------------------------------------------
//函 数 名:KT_MicRX_Batter_Detecter
//功能描述:电池电压监测并显示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KT_Bus_Read();WriteFix_1621();
//全局变量:无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0
//------------------------------------------------------------------------------------
void KT_MicRX_Batter_Detecter (void)
{

        uint xdata Batter_Voltage;

        Batter_Voltage=KT_Bus_Read(0x04);

        if( (Batter_Voltage <= BATTERY_MAX) && (Batter_Voltage > BATTERY_HIGHTH) )
        {
                WriteFix_1621(LCD_BATH);
        }
        else if( (Batter_Voltage <= BATTERY_HIGHTH) && (Batter_Voltage > BATTERY_MIDDLETH) )
        {
                WriteFix_1621(LCD_BATM);
        }
        else if( (Batter_Voltage <= BATTERY_MIDDLETH) && (Batter_Voltage > BATTERY_LOWTH) )
        {
                WriteFix_1621(LCD_BATL);
        }
        else
        {
                WriteFix_1621(LCD_BATZ);
        }
}

//------------------------------------------------------------------------------------
//函 数 名:Vol_Display
//功能描述:电池电压监测并显示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KT_WirelessMicRx_Automute();WriteFix_1621();Audio_Lever();KT_WirelessMicRx_GetAF();
//全局变量:无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11-30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0
//------------------------------------------------------------------------------------
uchar Vol_Display(void)
{
        uchar cAF;

        KT_WirelessMicRx_Automute();
        if( Flag_AUTOMUTE[bChannel] == AUTOMUTE )
        {
                if(bChannel == CH_A)
                        Mute_A = 1;
                else
                        Mute_B = 1;
                WriteFix_1621(LCD_MUTE);
                Audio_Lever(0);
        }
        else
        {
                WriteFix_1621(LCD_UNMUTE);
                cAF=KT_WirelessMicRx_GetAF();
                if( (cAF <= 15) && (cAF >= 13) )
                {
                        Audio_Lever(7);
                }
                else if( (cAF <= 12) && (cAF >= 11) )
                {
                        Audio_Lever(6);
                }
                else if( cAF == 10 )
                {
                        Audio_Lever(5);
                }
                else if( cAF == 9 )
                {
                        Audio_Lever(4);
                }
                else if( (cAF <= 8) && (cAF >= 7) )
                {
                        Audio_Lever(3);
                }
                else if( (cAF <= 6) && (cAF > 5) )
                {
                        Audio_Lever(2);
                }
                else if( (cAF <= 4) && (cAF >2) )
                {
                        Audio_Lever(1);
                }
                else
                {
                        Audio_Lever(0);
                }
                if(bChannel == CH_A)
                        Mute_A = 0;
                else
                        Mute_B = 0;
        }
        return(1);
}

//------------------------------------------------------------------------------------
//函 数 名:RSSI_Display
//功能描述:信号强度显示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KT_WirelessMicRx_GetRSSI();RF_Power();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
//全局变量:无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11-30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0
//------------------------------------------------------------------------------------
uchar RSSI_Display(void)
{
        uchar cRssi;

        cRssi=KT_WirelessMicRx_GetRSSI();

        if( (cRssi <= 255) && (cRssi > 235) )
        {
                RF_Power(7);
        }
        else if( (cRssi <= 235) && (cRssi > 215) )
        {
                RF_Power(6);
        }
        else if( (cRssi <= 215) && (cRssi > 195) )
        {
                RF_Power(5);
        }
        else if( (cRssi <= 195) && (cRssi > 175) )
        {
                RF_Power(4);
        }
        else if( (cRssi <= 175) && (cRssi > 155) )
        {
                RF_Power(3);
        }
        else if( (cRssi <= 155) && (cRssi > 135) )
        {
                RF_Power(2);
        }
        else if( (cRssi <= 135) && (cRssi > 115) )
        {
                RF_Power(1);
        }
        else
        {
                RF_Power(0);
        }
//        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Memery_Frequency[bChannel]);
        return(1);
}
//------------------------------------------------------------------------------------
//函 数 名:Save_Freq
//功能描述:将频率保存在MCU的FLASH里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无
//全局变量:Memery_Frequency[i]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0
//------------------------------------------------------------------------------------
void Save_Freq (void)
{
        uchar xdata i,j;
        uchar xdata a[8];
        uchar xdata * data pwrite;                                                        // 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指针(FLASH),指向待写地址

        for(i=0;i<2;i++)
        {
                for(j=0;j<4;j++)
                        a[i*4+j]= Memery_Frequency[i] >> (j*8);
        }

//erase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pwrite = 0x3A00;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SCTL |= 0x03;                                                                                // PSWE = 1; PSEE = 1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pwrite = 0;                                                                                // initiate page erase
        PSCTL &= ~0x03;                                                                                // PSWE = 0; PSEE = 0
//erase end

//write
        PSCTL |= 0x01;                                                                                // PSWE = 1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pwrite = 0x3A00;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3];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2];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1];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0];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7];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6];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5];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4];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
        for(i=0;i<2;i++)
        {
                for(j=3;j>=0;j--)
                {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write = a[j+i*4];                                                                        // write the byte
                        pwrite = pwrite + 1;
                }
        }
*/
        PSCTL &= ~0x01;                                                                                // PSWE = 0
//write end

}

//------------------------------------------------------------------------------------
//函 数 名:Load_Freq
//功能描述:读取保存在MCU的FLASH里的频率值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无
//全局变量:Load_Frequency; bChannel;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KANG Hekai                                时间:2012-08-01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0
//------------------------------------------------------------------------------------
void Load_Freq (void)
{
        uchar code *pread;                                                                         // 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指针(FLASH),指向待写地址
        uchar xdata j;

        pread = 0x3A00;                                                                         // 将指针指向待擦除页
        Load_Frequency[bChannel] = *(pread+bChannel*4);                                                        // MOVC指令将读对应的数据

        for(j=1;j<4;j++)
        {
                Load_Frequency[bChannel] = (Load_Frequency[bChannel]<<8) | *(pread+bChannel*4+j);        // MOVC指令将读对应的数据
        }
}
//------------------------------------------------------------------------------------
//函 数 名:LCD_Refresh
//功能描述:刷新LCD屏幕显示
//函数说明:
//调用函数:KT_WirelessMicRx_SQUEAL_Inhibition;Vol_Display;RSSI_Display;
//                        KT_WirelessMicRx_CheckPilot;WriteFix_1621;KT_WirelessMicRx_CheckAUXCH;
//                        KT_MicRX_Batter_Detecter;Display_Frequency_and_RFPower;
//全局变量:CURRENT_VOL; bChannel;
//输    入:
//返    回:无
//设 计 者:zhoudongfeng                        时间:2012-12-18
//修 改 者:                                                时间:
//版    本:V1.2
//------------------------------------------------------------------------------------
void LCD_Refresh (void)
{
        uchar i;
//        uint data burstdata;

        for(i=0;i<CHANNEL_NUMBER;i++)
        {
                bChannel = i;
#ifdef SQUEAL_EN
                KT_WirelessMicRx_SQUEAL_Inhibition();
#endif
#ifdef AUTOMUTE_EN

                Vol_Display();
#endif
                RSSI_Display();

                KT_WirelessMicRx_CheckPilot();
                if(Flag_PILOT[bChannel] == PILOT)
                {
                        WriteFix_1621(LCD_PILOT);
                }
                else
                {
                        WriteFix_1621(LCD_PILOT_DIS);
                }

#ifdef KT0616M
                KT_WirelessMicRx_CheckAUXCH();
//                if(Flag_BURSTDATA[bChannel] == 1)
//                {
//                        burstdata = KT_WirelessMicRx_GetBurstData();
//                }
                if(Flag_PKGSYNC[bChannel] == PKGSYNC)
……………………

网友A(2020-12-07):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B(2021-01-18):
请问丝印KT106T的IC是这个芯片么

网友C:
感谢分享,不知道小型电池设备应用续航怎么样,学习下

网友D(2021-11-20):
51黑,最好的网站,没有之一!

网友E:
非常感谢,哈哈,找了好久了

网友F(2022-04-10):
非常好, 找了好久, 谢谢.

网友G(2023-01-07):
感谢分享,不知与KT0656M区别大不大,先下来看看资料

网友H(2023-03-14):
话筒部分电路板上得S314是什么芯片

网友H:
话筒部分上得S314是什么芯片

网友I:
这个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J(2023-11-14):
板子的bom表有吗,另外接收机和手麦的显示屏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话筒部分电路板上得S314是什么芯片

C8051F310

网友J:
发射板的源代码有没有呀,谢谢

网友K(2024-09-03):
实用,KT芯片参考资料不多

网友L:
有完整的一套资料就好了。

网友M(2025-08-06):
正在研究KT062X芯片的程序怎么写,这个资料可以作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