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继电器电路该怎么看?

楼主(2020-05-02):
整体设计是要做一个指纹密码锁,主控芯片为STC89C52,考虑用继电器控制锁的开关。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继电器是如何控制锁机构的,看了半天也不明白电流走向。

网友A:
R7接IO口,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闭合,继电器闭合后12v电源就加到了开锁电机上

网友B:
继电器通电吸合,控制电磁锁通电,电磁锁通电后电磁铁将锁舌吸紧就相当于开锁了。电磁锁正负极接继电器的接线柱

网友C:
R7从单片机接收到低电平有效控制信号以接通Q4,然后将继电器K1加电,其触点将电磁阀连接到下部接线柱,现在门锁电磁阀已通电并且能够 打开锁。

楼主:
感谢诸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