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又出现了这个状况这是?

楼主:
又出现了这个状况这是?

网友A(2020-05-02):
t-- 后应加  ;

网友B:
加一个分号

网友C:
改成这样:

for(;t>0;t--);

网友D:
c基础,for()写错了

网友E:
缺个分号,for函数里面有三个条件的
for (表达式1; 表达式2; 表达式3)
{
        语句;
}

它的执行过程:

    求解表达式1。
    求解表达式2。若其值为真,则执行 for 语句中指定的内嵌语句,然后执行第3步;若表达式2值为假,则结束循环,转到第5步。
    求解表达式3。
    转回上面第2步继续执行。
    循环结束,执行 for 语句下面的语句。

网友F:
for循环有三种表达方式,你这个情况可以在t>0前加一个分号也可以再定义一个初始化条件比如t=5

网友G:
分号加在t>0前头  一楼误人子弟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分号加在t>0前头  一楼误人子弟吗?

你也是人才,回去好好看书

网友I:
for循环后加分号

网友I:
c语言基础
for(;t>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