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A12串口2发送字符数组时最后一个字符没有发送出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02):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相关代码:
unsigned char Send[5]= {0x01,0x02,0x03,0x04,0x05};
//串口2发送数据
void USART2_SendData(char Data)
{
    while (USART2_BUSY);
    USART2_BUSY = 1;
    S2BUF = Data;
}

void USART2_SendDataUint8(uint8 Data)
{
    while (USART2_BUSY);
    USART2_BUSY = 1;
    S2BUF = Data;
}
//串口2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2_SendStr(char *USARTData,int Lenght)
{
    int j=0;
    for(j=0; j<Lenght; j++)
    {
        USART2_SendData(USARTData[j]);
    }
}

void USART2_Init()
{
    S2CON = 0x50;   //模式0,8位可变波特率,允许串口接受数据
    T2L = (65536-(11059200/4/9600));   //设置定时器2初值,用于波特率发生器,该值决定波特率
    T2H = (65536-(11059200/4/9600))>>8;
    AUXR = 0x14;   //开定时器2,时钟为1T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IE2 = 0x01;  //开启串口2的中断
    EA=1;

    P1M1 &= ~0x02;
    P1M0 |=  0x02;  //串口2的发送口设置为双向口

          T3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20ms
          T3H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定时器3和定时器4只能工作于自动重装载模式
          T4T3M &= ~0x04;  //工作于定时器模式,定时器3用作一帧数据结束的间隔时间的判断
    T4T3M &= ~0x02;  //工作于定时器模式
    IE2   |= ET3;   //使能定时器中断

          USART2_BUSY=0;   //串口1忙标志初始状态为0
}

    //低于16MHz的时钟频率在自行调节时有一定的误差
    //需要将其调制目标频率的2至3倍,然后再进行分频
    //这里十分重要,否则在串口而通讯的时候会导致波特率不准却,然后出现乱码
    P_SW2 = 0x80;
    CKSEL = 0x00; //选择内部 IRC ( 默认 )
    CLKDIV = 0x02; //2分频
    P_SW2 = 0x00;

    USART2_Init();
    while(1)
    {
        USART2_SendStr(Send,5);
        Delay10ms();

    }
}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2_Handle(void) interrupt 8
{
    if (S2CON & S2TI)
    {
        USART2_BUSY = 0;               //清忙标志
        S2CON &= ~S2TI;         //清除S3TI位
    }
    if(S2CON & S2RI)
    {
        T4T3M |= 0x08;  //启动定时器
        USART2_RecBuff[USART2_ReceCount++]=S2BUF;
        TL3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20ms
        TH3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S2CON &= ~0x01;  //清楚接收中断
    }
}

void TIME3_Handle(void) interrupt 19
{
    USART2_RecOverFlag=1;  //定时器溢出,说明一帧数据接收完成置位标志位
    USART2_ReceCount=0;
    TL3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20ms
    TH3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T4T3M &= ~0x08; //关定时器
    AUXINTIF &= ~T3IF;  //清中定时器中断标志
}

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最后一个0x05在串口中没有接收到。
void USART2_SendStr(char *USARTData,int Lenght)
{
    int j=0;
    for(j=0; j<Lenght; j++)
    {
        USART2_SendData(USARTData[j]);
    }
}    //这个逻辑我再其他单片机上验证过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行了呢,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20-07-10):
[16:46:59.795]发→◇00 02 07 D0 00 03 39 57 □
[16:46:59.977]收←◆00 02 06 00 01 00 01 00 00 81
[17:05:12.870]发→◇00 02 07 D0 00 03 39 57 □
[17:05:12.985]收←◆00 02
[16:47:16.380]发→◇00 02 07 D0 00 03 39 57 □
[16:47:16.578]收←◆00 02 06 00 01 00 01 00 00 81 29 00
我是发不完整啊,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