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这种开关焊盘怎么做,第一次打板

楼主:
我之前用的是大圆焊盘这样做出来感觉不好,怎么才能让焊盘和脚一样吗?

网友A(2020-05-02):
这种和焊盘是一样的具体可以看下面的图

网友B:
可以通过设置放矩形孔。

网友C:
99SE这个软件的要加一条2D线放在Keep-Out-Layer层,AD的可能不用加也可能需要加,反正加也不影响。很久不用99SE和AD,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放叠排焊盘,板厂都知道是长形孔焊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设置放矩形孔。

还可以用椭圆焊盘加机械层画矩形孔,做出来是有铜焊盘矩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