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

楼主(2020-05-02):
在用单片机与温湿度传感器编程时,需要定义那些个变量,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找个例程看看就知道了,变量定义多少取决于程序设计,没有定数的。
单片机检测空气质量PM2.5与温湿度的设计 含源码PCB和仿真论文等全套资料 - 51单片机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17337-1.html

网友B:
请你参考以下连接:
S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含源代码和仿真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87399-1.html
还可以参考:
51单片机控制DHT11温湿度传感器在1602液晶屏上显示
http://www.51hei.com/bbs/dpj-55572-1.html
这个百度的文章讲的很难清楚。
DHT11温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ecb0f6ba0d4a7302763a00.html

网友C:
什么类型的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查看其数据表并在此论坛上查找一些示例。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和传感器,可以参考别人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