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接家用灯泡可以用杜邦线接么?

楼主(2020-05-02):
做51单片机小玩意,外设需要灯泡加热,可以用杜邦线连接灯泡和继电器么,会不会把线融掉?

网友A:
从安全考虑,杜邦线只适合低压,临时做实验用,灯泡加热属高压就不要用了。

网友B:
如果灯泡是220的最好不要用杜邦线接,危险

网友C:
杜邦线可用于实验板的引脚扩展,增加实验项目等。
可以非常牢靠地和插针连接,无需焊接,可以快速进行电路试验。
如果是用灯泡和继电器做加热实验,是可以使用的,短时间是不会融掉的。
如果使用220V电压做加热实验,建议不要使用,
如果非用不可的话要考虑耐压,防止触电。

网友D:
杜邦线通常是28#线,它们可以在低压下承载超过1.5A的直流电流而不会出现问题。 对于在低直流电压下正常使用的杜邦线,220V AC非常危险。 建议使用额定电压为220V及以上的电线。

网友E:
220V的灯泡??还是不要用

网友F:
不行,容易烧掉

网友G:
会烧掉哦 有点危险

网友H:
灯泡加热?能加热的灯应该功率挺高的。最好不要用杜邦线,即使烧不掉线,还有测试时触电的危险。
其实杜邦线里面的铜线本身不一定会出问题,最主要的是容易触电。
220v的话,算了吧。太危险。

网友I:
杜邦只适合小电压小电流。大电压(大于24V),大电流(大于500mA)的不合适。

网友J:
杜邦线常用于弱电,常用的杜邦允许电流一般不超过1A,线径细,阻值比较大,接220v,通电时间常会发热。

网友K:
不仅仅要考虑走电流能力,还要考虑耐压问题

网友L:
不建议使用

网友M:
弱电情况下杜邦线基本万能了,但是220V强电,尤其还是灯泡和继电器这种发热厉害的器件,安全起见吧不要这样做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