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通电烧录程序一直是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0-05-02):
为什么我不通电烧录程序一直是正在检测单片机,通电程序又没作用,我这个是买的开发板,我不知道是板子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要崩溃了呀,求解答

网友A:
开发板一般接都有复位电路,检测时复位

网友B:
是电路板未通电且编程器软件一直在检查目标单芯片计算机,还是在不给电路板通电的情况下对目标进行编程?

网友C:
需要通电才能烧录程序,通电程序没作用是什么意思,是已经完烧录程序但是没有实现功能吗,那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哪里不对,但我的是断电的时候烧录,就会提示一直检测单片机,这时候通电就会烧进去了,成功后就可以拔掉烧录线通电使用,你可以试试行不行

网友E:
复位电路,检测时复位

网友F(2021-07-09):
如果连接没错的话,应该先通电再断电再通电才能正常下载

网友G:
开机的时候按几次复位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