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迹小车程序编译错误,有大佬帮忙教教怎么改吗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1,temp2,signal1,signal2;

void delay_1ms(uint d)
{
uint i;
while(d--)
  for(i=0;i<75;i++);
}
void  main0()
{
    EA=1;
ET1=1;
TR1=1;
TMOD=0x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temp1=P0;
signal1=temp1&0xff;
if(signal1==0xff)
    {
void  motor_run()     // ??????
{
    P1=0x5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ENA=1;
OUT1=0;
OUT2=1;
delay_1ms(800);
OUT2=0;
delay_1ms(200);

ENB=1;
OUT4=0;
OUT3=1;
delay_1ms(800);
OUT3=0;
delay_1ms(200);
*/
}
void motor_left()    //???
{
    P1=0x50;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right()    //???
{
    P1=0x0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right()    //?????
{
P1=0x3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left()     //?????
{
P1=0x5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stop()     //?????
{
  P1=0x00;
}
void motor_back()      //???????
{
P1=0x35;
}
void main1()
{
EA=1;
ET1=1;
TR1=1;
TMOD=0x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while(1)
{
   temp2=P2;
  signal2=temp2&0xff;     //????????????
  switch(signal2)
  {
   case 0xff:    //?????
    motor_run();
    break;
   case  0xfb:    //????
       motor_left();
    break;
      case  0xfd:       //???
   case  0xf9:
       motor_big_left();
    break;
   case  0xfe:    //???????
   case  0xfc:
       motor_big_left();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ef:     //????
       motor_right();
    break;
   case  0xdf:    //???
   case  0xcf:
       motor_big_right();
    break;
   case  0xbf:   //???????
   case  0x9f:
       motor_big_right();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c9:    //?м??????????????????
   case  0x88:    //???д???????????????
       motor_back();
    delay_1ms(200);
    motor_stop();
   default:
    break;
  }
}

  }
  }
else
{

void  motor_run1 ()     // ?????????
{
    P1=0x3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ENA=1;
OUT1=1;
OUT2=0;
delay_1ms(800);
OUT2=1;
delay_1ms(200);

ENB=1;
OUT4=1;
OUT3=0;
delay_1ms(800);
OUT3=1;
delay_1ms(200);
*/
}
void motor_left1()    //???
{
    P1=0x30;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right1()    //???
{
    P1=0x0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right1()    //?????
{
P1=0x5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left1()     //?????
{
P1=0x3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stop1()     //?????
{
  P1=0x00;
}
void motor_back1()      //???????
{
P1=0x53;
}
void main2()
{
EA=1;
ET1=1;
TR1=1;
TMOD=0x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while(1)
{
   temp2=P2;
  signal2=temp2&0xff;     //????????????
  switch(signal2)
  {
   case 0xff:    //?????
    motor_run1();
    break;
   case  0xfb:    //????
       motor_left1();
    break;
      case  0xfd:       //???
   case  0xf9:
       motor_big_left1();
    break;
   case  0xfe:    //???????
   case  0xfc:
       motor_big_left1();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ef:     //????
       motor_right1();
    break;
   case  0xdf:    //???
   case  0xcf:
       motor_big_right1();
    break;
   case  0xbf:   //???????
   case  0x9f:
       motor_big_right1();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c9:    //?м??????????????????
   case  0x88:    //???д???????????????
       motor_back1();
    delay_1ms(200);
    motor_stop1();
   default:
    break;
  }
}

  }
  }
}
这几行显示语法错误,但是后面程序中有相同形式的语句,是正确的,这几个错误要怎么改,上面是完整的程序

网友A(2020-05-03):
估计是抄错代码了

网友B: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1,temp2,signal1,signal2;

void delay_1ms(uint d)
{
        uint i;
        while(d--)
        for(i=0;i<75;i++);
}

void  motor_run()     // ??????
{
        P1=0x5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ENA=1;
                OUT1=0;
                OUT2=1;
                delay_1ms(800);
                OUT2=0;
                delay_1ms(200);

                ENB=1;
                OUT4=0;
                OUT3=1;
                delay_1ms(800);
                OUT3=0;
                delay_1ms(200);
                */
}
void motor_left()    //???
{
        P1=0x50;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right()    //???
{
        P1=0x0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right()    //?????
{
        P1=0x3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left()     //?????
{
        P1=0x5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stop()     //?????
{
        P1=0x00;
}
void motor_back()      //???????
{
        P1=0x35;
}
void  motor_run1 ()     // ?????????
{
        P1=0x3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ENA=1;
                OUT1=1;
                OUT2=0;
                delay_1ms(800);
                OUT2=1;
                delay_1ms(200);

                ENB=1;
                OUT4=1;
                OUT3=0;
                delay_1ms(800);
                OUT3=1;
                delay_1ms(200);
                */
}
void motor_left1()    //???
{
        P1=0x30;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right1()    //???
{
        P1=0x0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right1()    //?????
{
        P1=0x55;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big_left1()     //?????
{
        P1=0x33;
        delay_1ms(150);
        P1=0x00;
        delay_1ms(20);
}

void motor_stop1()     //?????
{
        P1=0x00;
}
void motor_back1()      //???????
{
        P1=0x53;
}

void main()
{
        EA=1;
        ET1=1;
        TR1=1;
        TMOD=0x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EA=1;
        //ET1=1;
        //TR1=1;
        //TMOD=0x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EA=1;
        //ET1=1;
        //TR1=1;
        //TMOD=0x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while(1)
        {
                temp1=P0;
                signal1=temp1&0xff;
                if(signal1==0xff)
                {
                        //while(1)
                        {
                                temp2=P2;
                                signal2=temp2&0xff;     //????????????
                                switch(signal2)
                                {
                                case 0xff:    //?????
                                        motor_run1();
                                        break;
                                case  0xfb:    //????
                                        motor_left1();
                                        break;
                                case  0xfd:       //???
                                case  0xf9:
                                        motor_big_left1();
                                        break;
                                case  0xfe:    //???????
                                case  0xfc:
                                        motor_big_left1();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ef:     //????
                                        motor_right1();
                                        break;
                                case  0xdf:    //???
                                case  0xcf:
                                        motor_big_right1();
                                        break;
                                case  0xbf:   //???????
                                case  0x9f:
                                        motor_big_right1();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c9:    //?м??????????????????
                                case  0x88:    //???д???????????????
                                        motor_back1();
                                        delay_1ms(200);
                                        motor_stop1();
                                default:
                                        break;
                                }
                        }

                }
                else
                {
                        //while(1)
                        {
                                temp2=P2;
                                signal2=temp2&0xff;     //????????????
                                switch(signal2)
                                {
                                case 0xff:    //?????
                                        motor_run();
                                        break;
                                case  0xfb:    //????
                                        motor_left();
                                        break;
                                case  0xfd:       //???
                                case  0xf9:
                                        motor_big_left();
                                        break;
                                case  0xfe:    //???????
                                case  0xfc:
                                        motor_big_left();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ef:     //????
                                        motor_right();
                                        break;
                                case  0xdf:    //???
                                case  0xcf:
                                        motor_big_right();
                                        break;
                                case  0xbf:   //???????
                                case  0x9f:
                                        motor_big_right();
                                        delay_1ms(10);
                                        break;
                                case  0xc9:    //?м??????????????????
                                case  0x88:    //???д???????????????
                                        motor_back();
                                        delay_1ms(200);
                                        motor_stop();
                                default:
                                        break;
                                }
                        }
                }
        }
}

//void main1()
//{
//}

//void  main0()
//{
//}

网友C:
先把void  motor_run()拉到main0()外面去.

网友B:
函数里套函数了
自始至终错误百出!!!楼主看的是什么书?
你所能理解的方式都是最笨最糟糕的方法。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A:
你这代码乱来的,函数里套函数了,估计是搞错了

网友D:
主程序入口是main(),我不知道你的main0()/main1()/main2()哪个是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