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超声波避障小车,原地抽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02):
视频在B站 BV1qf4y1S7ji 。视频好像插入不成功。

新手学单片机,想做个避障车。
程序是没问题的,用的朋友买的程序,确实可以实现功能。
只是有时候会出现视频中的情况,原地抽搐。
我原本是没有12V升压模块的,而是用两节18650串联。当时以为是电压问题导致抽搐,所以加了升压模块
升压后,还是会抽搐。用万用表测,供电没问题呀

请问各位大佬,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问题,那就是电源有问题,直接上12v试试
可能驱动电机时,单片机上没功率,单片机重启

网友B:
楼上正解 ,电流不够

网友C:
检查代码是否打开了电动机的电源,然后立即将其关闭,或者代码交替改变了驱动方向。还是驱动板的功率输出不足以驱动电动机? 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D:
我之前用两节18650做过和这个类似的,只不过是遥控的,你这个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看视频应该是你的手拿着小车在超声波检测到障碍和没有障碍之间来回切换引起的小车转和不转的抽搐。

网友E:
可能电源带不动,可以不用单片机进行电源测试

网友F:
应该是电流不够,带不动

网友G:
分模块单独测试,不要堆在一起直接上电。
(驱动模块,单片机模块)

网友H(2021-02-01):
之前我的小车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的小车是电流不够,还有你是不是把驱动模块和单片机一起直接上电?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I(2021-05-19):
有没有电路原理图

网友J:
没看视频,我觉得你的51系统没工作。它的EN没有拉高,所以你要先确认系统起振了,另外看电机应该是6V的,所以不用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