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模数转换超限报警 怎么改程序实现报警,超出1-4V范围报警,蜂鸣器响

楼主(2020-05-02):
/*************************************************************************************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前4位显示电位器检测的AD值,范围是0-4095,一般达不到最大,这个受
                        供电电压的影响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1,单片机-->AD/DAC模块
                                   P34-->DI
                                P35-->CS
                                P36-->CL
                                P37-->DO
                   2,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模块
                                   J22-->J6
                                P22-->J9(A)
                                P23-->J9(B)
                                P24-->J9(C)

注意事项: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94);                //   AIN0 电位器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这是电位器AD模数转换的程序,怎么改程序实现报警,超出1-4V范围报警,蜂鸣器响灯亮,拜托

网友A:
把读取出来的AD值判断一下,超出范围报警点灯不就行了

楼主:
可是读取出来的AD值应该是0-4095,那怎么对应1-4V判断,我是定义了上下限值4V、1V,然后用程序中temp和上下限值比较,然后if语句实现报警,程序能跑但是在板子上实现不了

楼主:
我是定义了上下限值4V、1V,然后用程序中temp和他们比较,用if语句判断报警,对不对呀

网友B:
用一个变量一直获取电压值,然后再while做比较,用if判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变量一直获取电压值,然后再while做比较,用if判断就好了

怎么一直获取电压值呀,可以直接用if条件语句判断了之后执行呀

网友C:
if一下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