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lcd dht11值测出来一直显示nan?

楼主(2020-05-02):
为什么我的温湿度的值测出来一直显示nan?有大佬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 <DHT.h>
#include <DHT_U.h>
#include <LiquidCrystal.h>
#define DHTPIN 8
#define DHTTYPE DHT11
DHT dht(DHTPIN, DHTTYPE);
LiquidCrystal lcd(12, 11, 5, 4, 3, 2);
void setup()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lcd.begin(16, 2);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tart");
  delay(1000);
  dht.begin();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DHT11 TEST PROGRAM ");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n");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Hum:");
  lcd.setCursor(7, 0);
  lcd.print(h);
  lcd.setCursor(11, 0);
  lcd.print("%");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Temp:");
  lcd.setCursor(7, 1);
  lcd.print(t);
  lcd.setCursor(11,1);
  lcd.print((char)223);      //液晶显示“°”
  lcd.print("C");           //液晶显示“C”
  Serial.print("Humidity: ");//湿度
  Serial.println(h);
  Serial.print("Temperature: ");//温度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 ℃ ");
  delay(2000);
}

网友A:
我用示例没问题,自己写一个就是nan

网友B(2020-06-12):
同问 我也是这个问题,温湿度都是NAN

网友C:
把 h t 转换成字符串

网友D(2020-12-26):
我刚试了,用A5引脚就可以

网友D:
用A2引脚就可以了,A5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