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移植后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20-05-02):
我从F103C8T6移植程序到ZET6,启动文件改了,设备改了,define也改了,程序端口也只用到了端口A和B加串口一。移植的程序下进去蜂鸣器就一直叫,如果下以前的程序就不会。我看程序中也没有用到蜂鸣器的PB8,短路也没有。我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教各位!!

网友A:
初始化完直接将PB0置0

网友B:
啥都没有,没人知道

网友C:
检查是否可以强制将连接到蜂鸣器的输出调低以将其关闭。

网友D:
没程序没法判断啊。可能是你移植的程序把蜂鸣器打开了,检测检测。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程序的PB8与其他I/O复用了,当你执行其他程序用到PB8并输出了高电平,这个PB8又是蜂鸣器驱动信号的引脚,这样就会响

网友F:
没有程序,只能乱猜,如果不是机密的话,最好把程序发一下

网友G(2023-07-13):
引用 网友F:
没有程序,只能乱猜,如果不是机密的话,最好把程序发一下

能帮我看一下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