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错误怎么改啊?大神帮帮我

楼主:
图片错误怎么改啊

网友A(2020-05-02):
换其他元件模型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元件模型试一试

你好,您可以帮我调一下吗,我仿真不出来

网友C:
网上拿到的图纸吧?从新从元件库里拉出J1,Q1,U6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您可以帮我调一下吗,我仿真不出来

U6  74als245用74ls245替换
Q1   直接用PNP替换(在原件库搜PNP)
J1    不用直接删除
试一试吧~~记得备份原文件啊

网友D:
要注意元件右上角有的会显示不支持仿真,这类元件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