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发射 怎么修改才能按一次只发射一次信号

楼主(2020-05-02):
用单片机矩阵键盘发射用户码数据码  现在是按住不放连续循环发射  怎么改成按住只发射一次  用这个程序发射红米手机发射解出来的码控制机顶盒为什么不能控制

#include<reg52.h>////////////  12c5a60s2 晶振12M
static bit OP;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qishiok,count,key,flag,temp1;
uchar xinhaook,ding,qishiflag,temp2;
uchar temp;endcount,temp3,temp4;
uchar kaiok;
//int k01=0,k02=0,k03=0,k04=0,k05=0,k06=0,k07=0,k08=0;
//sbit key01=P1^7;
//sbit key02=P1^6;
//sbit key03=P1^5;
//sbit key04=P1^4;
//sbit key05=P1^3;
//sbit key06=P1^2;
//sbit key07=P1^1;
//sbit key08=P1^0;
uchar shu;
sbit P3_7=P3^7;
void init()
{
    TMOD=0x02;
    TH0=0xe6;
    TL0=0xe6;
    EA=1;
    ET0=1;
    TR0=1;
    flag=0;
    qishiok=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count++;
     if(flag)
      {P3_7=~P3_7;}
     else
      {P3_7=1;}
}
void qishi() //发射起始
{
        int a;
                count=0;
        flag=1;
                for(a=0;a<2;a++)
                {
                        endcount=173;
                do{}
                  while(count<endcount);
                          count=0;
                }

        flag=0;
        count=0;
                endcount=173;
        do{}
          while(count<endcount);
        count=0;
        qishiok=1;
}
void jieshu() //发射结束
{
            int b;
                shu=0x02;
            count=0;
            for(b=0;b<4;b++)
        {
          flag=1;
          do{}while(count<35);
          if(shu-(shu/2)*2)
              {
                  ding=45;
              }
              else
              {
                  ding=15;
              }
              flag=0;
              count=0;
          do{}while(ding>count);
              count=0;
          shu=shu>>1;
        }
}
void xinhao(uchar temp)        //发射信号
{
    int i;
    shu=temp;
    count=0;
    for(i=0;i<8;i++)
        {
              flag=1;
              do{}while(count<35);
              if(shu-(shu/2)*2)
              {
                  ding=45;
              }
              else
              {
                  ding=15;
              }
              flag=0;
              count=0;
          do{}while(ding>count);
              count=0;
          shu=shu>>1;
        }
          xinhaook=1;
}
void delay()//结束延时
{
  int i,j;
//  for(i=0;i<400;i++) //原程序
    for(i=0;i<100;i++)
  {
    for(j=0;j<100;j++)
    {
    }
  }
}

void fashe(temp1,temp2,temp3,temp4)
{
        init();
        qishi();
                xinhao(temp1);
        xinhao(temp2);
                xinhao(temp3);
                xinhao(temp4);
                jieshu();
            delay();
}
////////////////////////////////////////////////////////////////////////

///////////////////////////////////////////////////////////////
void main()//主程序
{
    while(1)
   {

      P1=0xfe;
                if(P1==0xee)
                {
                fashe(0x00,0xFF,0x45,0xBA);// 1          11101110
                    }
                if(P1==0xde)
                {
                fashe(0x00,0xFF,0x44,0xBB);// 2          11011110
                        }
                if(P1==0xbe)
                {
                fashe(0x00,0xFF,0x07,0xF8);// 3          10111110
                        }
            if(P1==0x7e)
                {
                fashe(0x00,0xFF,0x16,0xE9);// A          01111110
                        }
          P1=0xfd;
                if(P1==0xed)
                {
                fashe(0x00,0xFF,0x0C,0xF3);// 4
                        }
                if(P1==0xdd)
                {
                fashe(0x00,0xFF,0x08,0xF7);// 5
                        }
                if(P1==0xbd)
                {
                fashe(0x00,0xFF,0x42,0xBD);// 6
                        }
                if(P1==0x7d)
                {
                fashe(0x00,0xFF,0x47,0xB8);// B
                        }
          P1=0xfb;
                if(P1==0xeb)
                {
                fashe(0x00,0xFF,0x0C,0xF3);// 7
                        }
                if(P1==0xdb)
                {
                fashe(0x00,0xFF,0x08,0xF7);// 8
                        }
                if(P1==0xbb)
                {
                fashe(0x00,0xFF,0x42,0xBD);// 9
                        }
                if(P1==0x7b)
                {
                fashe(0x00,0xFF,0x47,0xB8);// C
                        }
          P1=0xf7;
                if(P1==0xe7)
                {
                fashe(0x00,0xFF,0x0C,0xF3);// *
                        }
                if(P1==0xd7)
                {
                fashe(0x00,0xFF,0x08,0xF7);// 0
                        }
                if(P1==0xb7)
                {
                fashe(0x00,0xFF,0x42,0xBD);// #
                        }
                if(P1==0x77)
                {
                fashe(0x00,0xFF,0x47,0xB8);// D
                        }
                }

}

网友A:
可以使用上升沿单发触发器来实现它。 只要没有开关信号的翻转,它只会触发一次。 在软件中实现非常简单。 首先,检查是否按下了键,并且没有设置发射标志,如果是,则发射并设置发射标志; 由于设置了发射标志,因此无法重新进入发射例程; 设置发射标志后,停止输出。 然后代码检查按键是否已释放,如果已释放,则清除发射标志和输出。等待下一次触发。

网友B:
矩阵键盘按一次只发射一次信号
void main()//主程序
{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while(1)
        {
                P1=0xf0;
                if(P1!=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100)&&(sign==0))        //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P1;                                //保存P1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1=num;                                //赋值P1 xxxx 1111
                                switch(P1)
                                {
                                        case 0xee: fashe(0x00,0xFF,0x45,0xBA); break;// 1          11101110
                                        case 0xde: fashe(0x00,0xFF,0x44,0xBB); break;// 2          11011110
                                        case 0xbe: fashe(0x00,0xFF,0x07,0xF8); break;// 3          10111110
                                        case 0x7e: fashe(0x00,0xFF,0x16,0xE9); break;// A          01111110
                                        case 0xed: fashe(0x00,0xFF,0x0C,0xF3); break;// 4
                                        case 0xdd: fashe(0x00,0xFF,0x08,0xF7); break;// 5
                                        case 0xbd: fashe(0x00,0xFF,0x42,0xBD); break;// 6
                                        case 0x7d: fashe(0x00,0xFF,0x47,0xB8); break;// B
                                        case 0xeb: fashe(0x00,0xFF,0x0C,0xF3); break;// 7
                                        case 0xdb: fashe(0x00,0xFF,0x08,0xF7); break;// 8
                                        case 0xbb: fashe(0x00,0xFF,0x42,0xBD); break;// 9
                                        case 0x7b: fashe(0x00,0xFF,0x47,0xB8); break;// C
                                        case 0xe7: fashe(0x00,0xFF,0x0C,0xF3); break;// *
                                        case 0xd7: fashe(0x00,0xFF,0x08,0xF7); break;// 0
                                        case 0xb7: fashe(0x00,0xFF,0x42,0xBD); break;// #
                                        case 0x77: fashe(0x00,0xFF,0x47,0xB8); break;// D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键盘按一次只发射一次信号
void main()//主程序
{

还是连续发射 不过程序简化了很多   我又尝试改了一下 现在发射一次就停止发射了 (不懂C语言 很多都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  每次改程序都凭直觉乱改的 走了很多弯路)
void main()//主程序
{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while(1)
        {
             P1=0xf0;
                                if(P1=0xf0)
                                 {

                     if(P1!=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100)&&(sign==0))        //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P1;                                //保存P1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1=num;                                //赋值P1 xxxx 1111
                                switch(P1)
                                {
                                        case 0xee: fashe(0x00,0xFF,0x45,0xBA); break;// 1          11101110
                                        case 0xde: fashe(0x00,0xFF,0x44,0xBB); break;// 2          11011110
                                        case 0xbe: fashe(0x00,0xFF,0x07,0xF8); break;// 3          10111110
                                        case 0x7e: fashe(0x00,0xFF,0x16,0xE9); break;// A          01111110
                                        case 0xed: fashe(0x00,0xFF,0x0C,0xF3); break;// 4
                                        case 0xdd: fashe(0x00,0xFF,0x08,0xF7); break;// 5
                                        case 0xbd: fashe(0x00,0xFF,0x42,0xBD); break;// 6
                                        case 0x7d: fashe(0x00,0xFF,0x47,0xB8); break;// B
                                        case 0xeb: fashe(0x00,0xFF,0x0C,0xF3); break;// 7
                                        case 0xdb: fashe(0x00,0xFF,0x08,0xF7); break;// 8
                                        case 0xbb: fashe(0x00,0xFF,0x42,0xBD); break;// 9
                                        case 0x7b: fashe(0x00,0xFF,0x47,0xB8); break;// C
                                        case 0xe7: fashe(0x00,0xFF,0x0C,0xF3); break;// *
                                        case 0xd7: fashe(0x00,0xFF,0x08,0xF7); break;// 0
                                        case 0xb7: fashe(0x00,0xFF,0x42,0xBD); break;// #
                                        case 0x77: fashe(0x00,0xFF,0x47,0xB8); break;// D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else
                                {
                                }

       }
}

网友C: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松开了才进行下一次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松开了才进行下一次发送,

我不懂C语言 只能有限度的修改
红外解码器解出的码用这个程序发送控制网络机顶盒无效   51遥控器个别按键能控制机顶盒  把那个码用这个程序发出去也没法控制   这个程序发出的码用红外解码器还能正常解出来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