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我的这个报警函数为啥不能执行,这个单片机程序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楼主(2020-05-02):
我的报警函数clock_h_l()也就是当测的温度大于我给的阈值时,让点阵滚动显示报警,烧录我的单片机上为啥执行不了
下面是我的代码,希望大佬们帮帮我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max_value=20;
u16 temp,offset=0;
u8 i,j,h=16;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beep=P1^5;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定义LED点阵的位选,也就是类似于数码管的位选,因为要对其动态扫描操作
//数组前16位和后16位数据正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先让第3个595输出低电平,然后再让第4个595输出低电平

u8 code ledwei[]=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u8 code ledduan1[]=
{
/*--  文字:  温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文字:  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文字:  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2,0xA2,0x9E,0x82,0xA2,0xC2,0xBE,0x00,0x00,
0x80,0x60,0x1F,0x20,0x7F,0x44,0x44,0x40,0x4F,0x48,0x48,0x48,0x48,0x4F,0x40,0x00,

/*--  文字:  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20,0x22,0x22,0x22,0xE2,0x22,0x22,0x22,0x2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13,0x0C,0x03,0x40,0x80,0x7F,0x00,0x01,0x06,0x18,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   //误差 0us
{
    u8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u8 dat4)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1:第4个595输出数值
*                  * dat2: 第3个595输出数值
*                  * dat3:第2个595输出数值
*                  * dat4:第1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u8 dat4)
{
        u8 a;

        SRCLK = 1;
        RCLK = 1;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1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1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2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2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3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3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4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4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
* 函 数 名       : tempture_display()
* 函数功能                 : 滚动显示“温度超标!”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emperature_display()
{

        for(j=0;j<3;j++)
         {
                for(i=0;i<16;i++)
                 {
                        if(i<h)
                         {
                                Hc595SendByte(ledwei[i+16],ledwei[i],ledduan1[i+16+offset],ledduan1[i+offset]);
                                delay(10);
                         }
                        else
                         {
                                Hc595SendByte(ledwei[i+16],ledwei[i],ledduan1[16+i+offset+16],ledduan1[i+offset+16]);
                                delay(10);
                         }

                 }

          }
                h--;offset++;
                if(h==0)
                        {h=16;offset+=16;}
                if(offset>128)
                        {h=16;offset=0;}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u16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0.5;
                LCD_ShowChar(2,6,'-');
                LCD_ShowNum(2,7,temp/100,1);
                LCD_ShowNum(2,8,temp%100/10,1);
                LCD_ShowNum(2,9,temp%10,1);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LCD_ShowChar(2,6,'+');
                LCD_ShowNum(2,7,temp/100,1);
                LCD_ShowNum(2,8,temp%100/10,1);
                LCD_ShowNum(2,9,temp%10,1);
                LCD_WriteData(0xdf);
                LCD_ShowChar(2,11,'C');
        }
        return temp;

}

void sound(u8 t)
{
         uchar i;
        for(i=0;i<100;i++)
        {
                 beep = ~beep;
                delay(t);
        }
        beep = 0;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按键检测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_scan()//先斩后奏检测
{
        static bit Flag=1;
        if(!k1&&Flag)//一定是有按键按下
        {
                sound(50);
                max_value=max_value+1;//处理
                Flag=0;//禁止进入

                delay10ms();//进入消抖,消抖后是低电平
        }
        if(k1&&!Flag)//按键弹起确认
        {
                delay10ms();//先消抖
                if(k1)//确认弹起
                        Flag=1;//允许再次进入按键检测
        }
        if(!k2&&Flag)//一定是有按键按下
        {
                sound(50);
                max_value=max_value-1;//处理
                Flag=0;//禁止进入

                delay10ms();//进入消抖,消抖后是低电平
        }
        if(k2&&!Flag)//按键弹起确认
        {

                delay10ms();//先消抖
                if(k2)//确认弹起
                        Flag=1;//允许再次进入按键检测
        }
        if(!k3&&Flag)//一定是有按键按下
        {
                sound(50);
                LCD_Init();//处理
                Flag=0;//禁止进入

                delay10ms();//进入消抖,消抖后是低电平
        }
        if(k3&&!Flag)//按键弹起确认
        {
                delay10ms();//先消抖
                if(k3)//确认弹起
                        Flag=1;//允许再次进入按键检测
        }
        if(!k4&&Flag)//一定是有按键按下
        {
                sound(50);//处理
                Flag=0;//禁止进入

                delay10ms();//进入消抖,消抖后是低电平
        }
        if(k4&&!Flag)//按键弹起确认
        {
                delay10ms();//先消抖
                if(k4)//确认弹起
                        Flag=1;//允许再次进入按键检测
        }
}

/*******************************************************************************
* 函 数 名         : clock_h_l()
* 函数功能                   : 报警函数
*******************************************************************************/
void clock_h_l()
{
        if(temp>=max_value)
        {
                temperature_display();
        }

}
void main ()
{
        LCD_Init();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LCD_ShowString(1,2,"set:");
                LCD_ShowChar(1,6,'+');
                LCD_ShowNum(1,7,max_value,2);
                LCD_WriteData(0xdf);
                LCD_ShowChar(1,10,'C');
                LCD_ShowString(2,2,"now:");
                key_scan();
                clock_h_l();

        }
}

网友A:
先斩后奏检测   笑死我了

网友B:
这个程序中缺陷比较多,最明显的是按键扫描和蜂鸣器会干扰其它程序运行。报警函数不能执行是因为全局变量temp没有被赋值,默认为0。程序中此temp非彼temp。修改如下:

void clock_h_l(int Temp)
{
        if(Temp>=max_value)
        {
                temperature_display();
        }
}
void main ()
{
        LCD_Init();
        while(1)
        {
                key_scan();
                clock_h_l(datapros(Ds18b20ReadTemp()));
                LCD_ShowString(1,2,"set:");
                LCD_ShowChar(1,6,'+');
                LCD_ShowNum(1,7,max_value,2);
                LCD_WriteData(0xdf);
                LCD_ShowChar(1,10,'C');
                LCD_ShowString(2,2,"now:");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中缺陷比较多,最明显的是按键扫描和蜂鸣器会干扰其它程序运行。报警函数不能执行是因为全局变量te ...

谢谢老哥,我懂了,执行成功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