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二进制数里面0的位置问题

楼主(2020-05-02):
输入一个16进制数如0xb7,其二进制数为10110111,我先确定这个二进制数里面0的位置的位数的差值,比如10110111中两个零的位置就差3位,然后用数码管显示出3,我自己编写了一个代码,怎么也执行不了,麻烦大神帮帮看看。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sbit duan=P2^0;
void main(void)
{
                uchar c;
                uchar i;
                uint s1;
                uchar l;
                    uint b=0xb7;
                uint s2;
                uchar k[8];
        while(1)
        {
      for(i=1;i<8;i++)
     {
       s1=b<<8; //左移8位
        s1=s1>>1;//右移一位
        s2=s1&0x80;
        if(s2=0x00)
        {
          l=0;
          k[l]=i;
          l++;
         }
  }
  c=k[0]-k[1];
   duan=0;
   P0=table[c];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sbit duan=P2^0;
void main(void)
{
    uchar b=0xb7,i,c,flag;
    while(1)
    {
        flag=c=0;
        for(i=0;i<8;i++)
        {
            if((b>>i)%2==0)
            {
                if(flag==0)flag=1;
                else if(flag==1)break;
            }
            else if(flag==1)c++;
        }
        duan=0;
        P0=table[c+1];
    }
}

网友B:
s1=b<<8; 左移8位后低位补0,最后不都成0了吗!你后面还怎么判断

网友C:
正如上面那位兄弟说的那样,s1==b<<8后,s1就变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