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用显示转速的电机运行时出错 显示timestep太小是怎末回事?

楼主:
Proteus仿真 用显示转速的电机运行时出错 显示timestep太小是怎末回事?

网友A(2020-05-04):
你是用定时器中断控制的pwm吧 你尝试改一下中断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定时器中断控制的pwm吧 你尝试改一下中断时间

pwm 改大 改小都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 改大 改小都没用

要么就是电压不够,你把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电压不够,你把图发上来看看

不显示转速的电机能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