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模拟电压变化仿真,为什么最高只有3.32V哇?

楼主(2020-05-03):
如图所示,接电压表的话就是5V,是正常的,但是显示出来最大却只有3.32V;如果串电阻的话,最大值就更小了,我需要4.2V的电压。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A:
采集数据错误,或者计算错误,和 这个模拟电压没关系

网友B: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1k的滑动变阻器调到84%就有4.2V了

网友C:
电压源参数没设置好吧?内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的滑动变阻器调到84%就有4.2V了

好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数据错误,或者计算错误,和 这个模拟电压没关系

谢谢!就是在程序里面要改吗?具体要改哪一部分哇
我用的是PCF85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源参数没设置好吧?内阻太大

谢谢哦
就是一个5V的电压VCC哎,这个电压表是用来检查那里是不是5V来着

网友D:
如果您使用的单片机具有默认的内部3.3V参考电压用于模数转换器,则任何电压高于3.3V的模拟输入都将钳位在3.3V。 如果需要高于3.3V的测量电压,则需要在仿真软件中将单片机的VCC设置为5V。 或使用分压器将最大电压调整为低于3.3V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您使用的单片机具有默认的内部3.3V参考电压用于模数转换器,则任何电压高于3.3V的模拟输入都将钳位在3.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结果是采集数据错误,编程的事儿。谢谢大家的帮助,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