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仿LED数码管显示不全原因

楼主:
DBUF       EQU 30H

TEMP       EQU 40H

         ORG        00H

        MOV 30H, #01H

         MOV 31H, #02H

         MOV 32H, #03H

         MOV 33H, #04H

         MOV 34H, #05H

         MOV 35H, #06H

         MOV R0, #DBUF

         MOV R1, #TEMP

         MOV R2, #6

         MOV DPTR, #TABLE

DP00:       MOV A, @R0

         MOVC A, @A+DPTR

         MOV @R1, A

         INC R0

         INC R1

         DJNZ R2, DP00

DISP0:      MOV R0, #TEMP

         MOV R1, #6

         MOV R2, #01H

DP01:

         MOV A, R2

         MOV P1, A

         MOV A, @R0

         MOV P0, A

         LCALL DELAY

         MOV A, R2

         RL A

         MOV R2, A

         INC R0

         DJNZ R1, DP01

         SJMP DISP0

TABLE:     DB 3FH, 06H, 5BH,4FH, 66H

         DB 6DH, 7DH, 07H, 7FH,6FH

DELAY:     MOV R4, #10

AA2: MOV R5, #20

AA1: MOV R6, #20

AA:   DJNZ R6, AA

         DJNZ R5, AA1

         DJNZ R4, AA2

         RET

         END

网友A(2020-05-03):
你要去区分硬件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还有汇编程序里要和硬件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去区分硬件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还有汇编程序里要和硬件一致的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