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生都会做的单片机时钟

楼主(2020-05-03):
自己做的小时钟--没 用时钟芯片。。。           注: 时钟精度取决于晶振精度(这是用单片机产生时钟的)   功能详见资料和源程序。。。。                                                       本人是小学生,请别介意

长按P2.5的按键,进入下一项调整;
在正常显示状态下,短按2.2的按键进行亮度调整;
在调时状态下,短按2.2的按键进行加1调整;
在闹钟鸣响状态下,轻触单片机的3.3进行关闭闹钟;

网友A(2020-11-13):
下载次数那么多了.应该不会错吧先回复我再下载看看合不合我手上的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次数那么多了.应该不会错吧先回复我再下载看看合不合我手上的硬件

这个只能作为实验性质学习用的,要实用得用专用时钟芯片或者GPS、网络校时的

网友C(2021-01-21):
帖子有的就是附件?

网友C:
电路图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2021-03-28):
好厉害的小朋友

网友E:
小朋友都如此的厉害,真是让俺汗颜

网友F:
有图纸没有,学习下

楼主(2021-05-06):
Clock_ZJW48 V1.7z (23.23 KB, 下载次数: 12) 最近有点忙

网友G:
断电重新上电时间显示多少

网友H:
重新给电 估计就是4个圈了~
其实完全可以用stc15 连晶振都省了

网友I(2023-02-09):
引用 网友H:
重新给电 估计就是4个圈了~
其实完全可以用stc15 连晶振都省了

网友J(2023-03-21):
无晶振,时间不准,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