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us仿真12864显示动画

楼主:
先上效果图
C程序 main.c
- #include<reg51.h>
- #include<intrins.h>
- #include"k.h" /////////////字模和图片在头文件k.h--所以k.h内容很多--------
- sbit E=P2^2;
- sbit RW=P2^1;
- sbit RS=P2^0;
- sbit CS2=P2^4;
- sbit CS1=P2^3;
- #define PORT P1
- unsigned char cons,cont;
- unsigned char i;
- void delay100ms();
- //忙检测函数
- void readbusy(void) /*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 1,为 0 才读写数据 */
- {
- PORT=0x00;
- cons=PORT;
- RS=0;
- RW=1;
- E=1;
- while(cons&0x80);
- E=0;
- }
- //左右屏幕开关
- void Select(uchar i)
- {
- switch(i)
- {
- case 0:CS1=0;CS2=0;break;
- case 1:CS1=0;CS2=1;break;
- case 2:CS1=1;CS2=0;break;
- default:break;
- }
- }
- //写命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value)
- {
- readbusy();/* 每次读写都要忙判断 */
- RS=0;
- RW=0;
- PORT=value;
- E=1;
- _nop_();
- _nop_();
- E=0;
- }
- //显示开关函数 0x3E 是关显示,0x3F 是开显示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0011 111x和onoff按位或运算
- write_com(onoff);
-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
- readbusy();
- RS=1;
- RW=0;
- PORT=dat;
- E=1;
- _nop_();
- _nop_();
- E=0;
- }
- void Setpage(uchar page)/* 设置页 */
- {
- page=0xb8|page;
- write_com(page);
- }
- void Setline(uchar line) /* 设置列 */
- {
- line=line&0x3f; //列的最大值为64
- line=0x40|line;
- write_com(line);
- }
- void cleaner(uchar screen) /* 清屏*/
- {
- uchar i,j;
- Select(screen);
- for(i=0;i<8;i++)
- {
- Setline(0);
- Setpage(i);
- for(j=0;j<64;j++)
- {
- write_data(0x00);
- }
- }
- }
- /////初始化lcd------------
- void initlcd(void)
- {
- Select(0);
- Setonoff(0);
- Select(0);
- Setonoff(1);
- Select(0);
- cleaner(0);
- }
- //------------显示汉字函数————————————————-
- void xianshi(uchar ss,uchar lie,uchar page1,uchar *p)
- {
- uchar i;
- Select(ss);
- Setpage(page1);
- Setline(lie);
- for(i=0;i<16;i++)
- {
- write_data(p[i]);
- }
- Setpage(page1+1);
- Setline(lie);
- for(i=0;i<16;i++)
- {
- write_data(p[i+16]);
- }
- }
- //----------显示图片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q)
- {
- uchar i,j;
- for(j=0;j<8;j++)
- {
- Select(1);
- Setpage(j);
- Setline(0);
- for(i=0;i<64;i++) //显示左屏
- {
- write_data(q[i+128*j]);
- }
- Select(2);
- Setpage(j);
- Setline(0);
- for(i=0;i<64;i++) //显示右屏
- {
- write_data(q[i+64+128*j]);
- }
- }
- }
- void main()
- {
- uchar m;
- initlcd();
- while(1)
- {
- //xianshi(1,0,0,shuzi[0]); //第一个数字 1开左边显示、2开右边显示,0全开
- //xianshi(1,16,0,shuzi[1]); //第二个 0/16/32/48/ 第1/2/3/4列
- //xianshi(1,32,0,shuzi[2]); //第三个 0/2/4/6 第1/2/3/4页 每个汉字占2页 12864每页8行液晶
- for(m=0;m<10;m++)
- {
- display(donghua[m]);
- delay100ms();
- }
- }
- void delay100ms(void) //误差 0us
- {
- unsigned char a,b,c;
- for(c=7;c>0;c--)
- for(b=74;b>0;b--)
- for(a=95;a>0;a--);
- }
复制代码 头文件 k.h (内容比较多,因为有十张图片的字模)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code
- shuzi[16][32]={
- /*-- 文字: 猿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22,0x14,0x08,0xF6,0x00,0x10,0xD4,0x54,0x54,0x5F,0x54,0x54,0xD4,0x10,0x10,0x00,
- 0x44,0x82,0x41,0x3F,0x20,0x20,0x13,0xFA,0x46,0x22,0x0E,0x12,0x2B,0x44,0x40,0x00},
- /*-- 文字: 猱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22,0x14,0x08,0xF4,0x02,0x10,0x92,0x52,0x36,0x1A,0xFA,0x16,0x52,0x30,0x00,0x00,
- 0x44,0x82,0x41,0x3F,0x40,0x45,0x24,0x14,0x0C,0xFF,0x0D,0x14,0x24,0x44,0x40,0x00},
- /*-- 文字: 欲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00,0x88,0x44,0x23,0x18,0x21,0x42,0x8C,0x20,0x18,0x0F,0xC8,0x08,0x28,0x18,0x00,
- 0x01,0x00,0x7F,0x21,0x21,0x21,0x7F,0x80,0x40,0x30,0x0C,0x03,0x1C,0x60,0x80,0x00},
- /*-- 文字: 度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 文字: 愁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10,0x92,0x52,0x32,0xFF,0x51,0x91,0x20,0x18,0xC0,0x3F,0xC0,0x10,0x0C,0x00,0x00,
- 0x01,0x40,0x30,0x00,0x77,0x80,0x84,0x8A,0xB1,0x80,0xE0,0x00,0x11,0x62,0x04,0x00},
- /*-- 文字: 攀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A4,0x94,0xFF,0x94,0xA4,0x80,0xD5,0xA2,0xD5,0x80,0xA4,0x94,0xFF,0x94,0xA4,0x00,
- 0x04,0x24,0x22,0x2A,0x29,0x2A,0xAA,0xFE,0x2A,0x2A,0x29,0x2A,0x22,0x24,0x04,0x00},
- /*-- 文字: 援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10,0x10,0xFF,0x10,0x90,0x02,0x26,0x2A,0xE2,0x26,0x29,0x21,0x29,0x25,0x00,0x00,
- 0x42,0x82,0x7F,0x01,0x40,0x21,0x99,0x87,0x4D,0x55,0x25,0x55,0x4D,0x81,0x81,0x00},
- /*-- 文字: 青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40,0x44,0x54,0x54,0x5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54,0x54,0x44,0x40,0x00,
- 0x00,0x00,0x00,0xFF,0x15,0x15,0x15,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0x00,0x00},
- /*-- 文字: 泥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10,0x60,0x02,0x0C,0xC0,0x00,0xFE,0x22,0x22,0xA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
- 0x04,0x04,0x7C,0x83,0x40,0x30,0x0F,0x00,0x00,0x3F,0x44,0x44,0x42,0x41,0x70,0x00},
- /*-- 文字: 何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00,0x80,0x60,0xF8,0x07,0x04,0xE4,0x24,0x24,0xE4,0x04,0x04,0xFC,0x04,0x04,0x00,
-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F,0x04,0x04,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 文字: 盘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0x20,0x20,0x20,0xFC,0x24,0x26,0xA5,0x2C,0x34,0x24,0x24,0xFC,0x20,0x20,0x20,0x00,
- 0x40,0x42,0x7D,0x44,0x44,0x7C,0x44,0x45,0x44,0x7D,0x46,0x45,0x7C,0x40,0x40,0x00},
- };
- unsigned char code donghua[][1024] =
- //图片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5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7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9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1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12864(无字库)动画显示.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