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如何添加STC库,这个STC库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20-05-03):
请问各位大神,Proteus中如何添加STC库,这个STC库在哪里可以找到,如果谁有这个库的话麻烦分享下 在此感谢!

网友A:
打开http://www.51hei.com/bbs/dpj-31103-1.html 下载第2个附件 找到 单片机8051.IntLib 即可

楼主:
首先啊很感谢你的回复,但你发的好像是AD的库吧。我需要的是Proteus中的STC库。你那有的话麻烦分享下呗,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是STC89C51之类的直接调用proteus的8051就行,其他STC15,STC12之类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C:
STC的51系列单芯片计算机可以由库中的通用8051代替。

网友D(2020-07-06):
引用 网友C:
STC的51系列单芯片计算机可以由库中的通用8051代替。

答非所问呀

网友E:
好像有专业板的 如MSP430F149一般库里就没有 用的是proteus8.9 搜下专业版的

网友F(2021-05-14):
www点elecfans点com/soft/58/62/2020/202001161159035.html  供你参考!
只带的  已经支持STM32, F3, F4系列
下载 STC库文件, 可以支持 STC15系列
如果不使用STC15芯片,直接使用即可。
 找到安装包目录里的stc Proteus库文件夹里的两个库文件, 。后缀分别为Lib和LIB,分别是仿真库文件和PCB库文,  打开刚才Proteus的安装目录,找到DATA文件夹,双击打开, 再双击打开DATA文件夹下的LIBRARY文件夹。, 在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粘贴,将刚才的两个库文件粘贴到下面

网友G(2022-03-07):
看看Proteus中如何添加STC库

网友H(2023-04-06):
同样问题

网友I:
有办法了吗

网友J(2024-06-07):
引用 网友A:
打开http://www.51hei.com/bbs/dpj-31103-1.html 下载第2个附件 找到 单片机8051.IntLib 即可

单片机8051.IntLib 这个Proteus可以识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F:
www点elecfans点com/soft/58/62/2020/202001161159035.html  供你参考!
只带的  已经支持STM32, F3, F4 ...

链接失效了,你有保存吗?

网友K:
Proteus8.10版本以上可以支持STC1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