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性ccd扫描的图像是怎样的呢

楼主:
在巡线中,线性ccd是扫描的一条很粗的直线吗,他的维度是一维吗?还是指他的存储单元是线性的,以此区别面阵ccd呢。面阵ccd扫描的是一个面吗?
如果扫描是一条线,那又该是怎样的一条线呢,线的宽度是怎样?如果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那他的长度宽度又应该是怎样的呢?希望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2020-05-03):
线性CCD与面阵CCD的区别就是线性CCD只能看一条线,而不是指他的存储单元是线性的,具体图像如图所示
扫描出来的线宽就是根据焦距等进行调节

网友B(2020-10-02):
线性CCD采用的一排128个电容采集数据(我所使用的是这样的,其他的应该类似),通过对不同颜色地面的反射,电容会向周围输送电荷,会穿回来128个数据(128个电容的电压值),电压偏低的地方颜色较深,通过判断这128个数据中电压变化的位置来判断黑线所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