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里是个什么电路?

楼主:
实测数据:8.9V/1.7A;9.2V/1.9A;10.0V/2.0A;12.0V/2.05A;13.0V/1.9A;14.0V/1.4A;40V/0.55A;52V/0.4A。请教高人,这里面是个什么电路呀?

重新曝光

网友A(2020-05-04):
疑似12V2A恒流。

网友B:
输入电压范围特别宽!9V-50V都可已,功率基本恒定20W

网友C:
就是一个开关恒流电路。
比如用市电的led恒流电源,一般90--250V输入,有的低到45V也可以点亮。
用于车辆的LED灯,一般输入12---90V。
里面的电路都差不多,只不过用处不一样,输入电压有区别而已

网友D:
可能是恒定功率控制器?

网友E:
LED基本都是恒流驱动。看参数是较好的驱动电路,不是电阻恒流,恭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ED基本都是恒流驱动。看参数是较好的驱动电路,不是电阻恒流,恭喜了。

好像在一定电压范围是恒功率?

网友F:
可能是变压器的开关电源,恒流控制,2A12V。

网友G:
开关恒流电路

网友H:
里面应该DC降压电路,电流输出端恒流,就是DC降压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