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远离报警器电路遇到了一些问题,哪位能指点下

楼主:
本设计是为了做一个由发射和接收模块组成的远离报警器,即发射和接收模块相距超过一定距离会报警,但是仿真软件里面没有部分芯片,没办法完成仿真,而且,电路参数也有问题,希望懂的老铁们能不吝指教

网友A(2021-03-24):
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吗 楼主

网友B:
1. 仿真是不可能
2. 建议你先做TDA7000(老货很贵的)调频电路,至于9300的音乐片估计现在没有的,网上其它型号音乐片可以代替。L2用直径0.8mm的漆包线在6mm的圆柱上绕4圈即可,难度不大。
3. 发射电路的L1用0.5mm的漆包线在圆珠笔上绕10圈,C5,C6的总电容不能超过12PF
4. 主要是细心调试,可以借助收音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