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IIC LCD1602显示程序 (4针)

楼主:
需要就拿去用吧

  1. #include "IIC.h"

  2. #define adress_1602 0x4e

  3. unsigned char LCD_data=0x08;

//********************液晶屏使能*********************
void Enable_LCD_write()
{
        LCD_data|=(1<<(3-1));//E=1;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
        Delay1us(2);
        LCD_data&=~(1<<(3-1));//E=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1us(16);
        LCD_data&=~(1<<(1-1));//RS=0;
        LCD_data&=~(1<<(2-1));//RW=0;
        //LCD_data&=~(1<<(4-1));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 & 0xf0; //写高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command=command<<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unsigned char value)
{
        Delay1us(16);
        LCD_data|=(1<<(1-1));//RS=1;
        LCD_data&=~(1<<(2-1));//RW=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value&0xf0; //写高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value=value<<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value&0xf0; //写低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1ms(2);
}

/*------------------------------------------------
                设置显示位置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1)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0xc0+ 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
                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LCD_dsp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write_dat(dat);
}

/*------------------------------------------------
                显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dsp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while (*s)
        {
                LCD_write_dat(*s);
                s ++;
        }
}
/*------------------------------------------------
              把特殊字符数据写入显存
------------------------------------------------*/
//void WriteCGRAM()
//{
//        unsigned char i,j,k,tmp;
//        tmp=0x40;//设置CGRAM地址的格式字
//        k=0;
//
//        for(j=0;j<8;j++)
//        {
//                for(i=0;i<8;i++)
//                {
//                        LCD_write_command(tmp+i); // 设置自定义字符的 CGRAM 地址
//                        Delay1us(50);
//                        LCD_write_dat(table0[k]); // 向CGRAM写入自定义字符表的数据
//                        k++;
//                        Delay1us(50);
//                }
//                tmp=tmp+8;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02);
        Delay1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1ms(10);
}

网友A(2022-05-25):
正在找这个,先用用,谢谢

网友B:
可以省I/O!!

网友C:
正好需要这个而且还可以省I/O

网友D(2023-03-11):
用的是哪些引脚?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E:
应该需要PCF8574做转接

网友F(2023-04-12):
我用的是1602的IIC通信方式,单片机stc15w204S用的下载频率是11.0592M已经调了很久了。地是共地,也是共电源。地址换了好多次了,依然是什么也没有。求指教

网友G: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