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TTS转语音模块为啥就是不出声啊?

楼主(2020-05-03):
大佬们,我的这个程度程序哪里有问题啊,为啥那个TTS转语音模块就是不出声音呢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TI=1;
}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printf("欢迎使用 TTS 模块");
        delay(5000);
        }
}

网友A:
我和你用的同一种模块  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   如果解决了的话 能否告知一下解决办法

楼主:
我是解决了,我好像是把TXD和RXD接反了,而且这个模块只能播放指定文字,无法播放含有变量的文字比如printf(今天的温度是%d摄氏度,t)。再者这个模块发出的声音简直太难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解决了,我好像是把TXD和RXD接反了,而且这个模块只能播放指定文字,无法播放含有变量的文字比如printf ...

数字播放要转成ASCII格式给它才认,另外声音难听因为它是机器,也是用合成音方式,低价品能给你播报就不错了,不好听改用播报MP3格式的那种,或用你自己录的那种,看你的声音会不会比它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播放要转成ASCII格式给它才认,另外声音难听因为它是机器,也是用合成音方式,低价品能给你播报就不 ...

就是说要是想播放不固定的文字信息,得把那个数字转化成ASCII格式是吗?

网友C(2021-03-25):
我这边有文字转语音模块,直接接喇叭,只要通过串口输入任意汉字,即可语音播放出来,详见:www点kingbirdnet点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