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信号用高电平来触发怎么做?

楼主(2020-05-03):
单片机IO口默认都是高电平,但我做的传感器信号是输出高电平,我该怎么弄?
比如:P1^1=1时 指定的P1^2=0
如果P1^1检测到高电平时,P1^2输出低电平!

各位大佬能给个意见吗? 传感器输出高电平该怎么编辑,或者外电路怎么做?
下面是我的想法,给个意见:

或者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单片机引脚分为输入和输出  你要是想用单片机读取传感器的信号的话就要保持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这样单片机才能读入数据

网友B:
在管脚上接个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引脚分为输入和输出  你要是想用单片机读取传感器的信号的话就要保持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这样单片 ...

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让单片机IO口默认为低电平,传感器信号输出给单片机的信号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管脚上接个下拉电阻

我听说是有设置是让IO口默认为低电平的方法

网友C:
所说的默认高状态是关于输出的,不用担心输入,无论输入是高还是低,输入都可以正确处理它。

网友D:
在你那张图所示的输入脚对地接个1k左右的下拉电阻就把io口拉成低电平了,就可以用高电平触发,输出是高是低,看你程序写高还是写低了

网友E:
你得知道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