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电压的问题,0~5v与-5~0v有区别吗?

楼主(2020-05-03):
求问各位大佬,为什么有些单片机电压范围是0~5v,有些单片机是-5~0v,二者有什么区别吗,哪种系统更稳定呢???

网友A:
能提供-5V-0V单片机的说明书吗?只要单片机按所要求的电压工作,运算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逻辑表示的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B:
没有听说过-5v的

网友C:
我只听说过0-3.3和0-5的  负的应该就是方向不同吧

网友D:
我相信-5V-0V是信号标准,而不是单芯片计算机的工作电压。 -5V-0V应该是一个旧标准,今天,大多数应用都使用0V-5V单端单信号标准,以便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