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有这个三条线分叉的元器件吗,这个元器件是避雷针吗

楼主(2020-05-03):
三条线分叉的元器件是避雷针吗,库里有这个元器件吗?     如果要自己画元器件  再封装   这个该怎么封装  是画一个焊盘就好   还是其他做法

求大佬解答       先谢谢大佬

网友A:
这里的器件应该是射频天线,具体的使用我没有太多接触过,不过AD16默认库Connectors下面有相应的封装名字是S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器件应该是射频天线,具体的使用我没有太多接触过,不过AD16默认库Connectors下面有相应的封装名字是 ...

我在库里找到了这个  但样子不一样呀    这个要修改吗     我用的是AD18   先谢谢大佬

网友B:
SMB、SMA是射频接插件类型,这类符号一般表示天线

网友C(2020-08-14):
RF射频天线,你找到的是SMB的座子,还有IPX/U.FL等座子,看你板子大小选。

网友D:
天线的焊盘或天线座子

网友E:
好像不是避雷针,射频天线吧这是

网友F:
这个是SMA射频天线   具体的尺寸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F:
SAM射频底座

网友G:
这个不是射频天线吗?

网友H:
是射频天线

网友I:
RF射频天线,封装还是看你买的型号

网友J(2020-10-09):
SMA射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