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传感器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
在坛里之前发了一个帖子,说到手头有一款称重传感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放上重量轻的东西的时候没有输出,这个传感器是500克的,发现放上40克以下的重量时没有输出,其中有坛友提到是关于传感器分辨率的问题,请问这个分辨率是怎么获得的呢?说明书上是否有这个指标?现将该传感器的指标书贴上,望各位坛友指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2020-05-04):
在输出时我是按照最大量程进行调节的,就是放上500g的砝码,并且对应的量程调节到最大也就是2V,但是发现放上相应的砝码时候,输出的并不是对应的电压值,就是说如果我放上250g的话,那么应该是1V才对,实际却是八百多毫伏,显示的重量也是230多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是不是指的就是它的灵敏度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时我是按照最大量程进行调节的,就是放上500g的砝码,并且对应的量程调节到最大也就是2V,但是发现放 ...

这个是不是你的传感器线性已经改变?在使用重量传感器时一般用砝码手调出一个线性度比较好,数据手册不是一定准确的,如果是老的传感器那就一定要手调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是不是指的就是它的灵敏度呀?

灵敏度表示为:输出量的增量与引起该增量的相应输入量增量之比。用S表示灵敏度。它是输出一输入特性曲线的斜率。灵敏度的量纲是输出、输入量的量纲之比。分辨率常用满量程中能使输出量产生阶跃变化的输入量中的最大变化值作为衡量分辨率的指标。

网友C:
分辨率是传感器+显示仪表的系统指标,不是力传感器的指标,力传感器指标就是照片所显示的。

网友D:
重量传感器的线性似乎不符合规格要求。 它显示线性度为满刻度的0.3%,这意味着如果用最大重量500克校准了磅秤,则满刻度的中点处250克将接近250.75或249.25克(电压应接近1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你的传感器线性已经改变?在使用重量传感器时一般用砝码手调出一个线性度比较好,数据手册不是 ...

是新的传感器,线性的话规格书上写的是±0.3%F.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量传感器的线性似乎不符合规格要求。 它显示线性度为满刻度的0.3%,这意味着如果用最大重量500克校准了 ...

是的,我现在按照250g进行量程调整的话,那么到最大量程的时候,这个输出电压就也会有偏差了,就不是2V了,会与2V差别教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量传感器的线性似乎不符合规格要求。 它显示线性度为满刻度的0.3%,这意味着如果用最大重量500克校准了 ...

请教一下,您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满刻度的终点处的重量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量传感器的线性似乎不符合规格要求。 它显示线性度为满刻度的0.3%,这意味着如果用最大重量500克校准了 ...

我这个实际测量时,满刻度的中点处,放上250克的砝码,显示的重量只有224克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新的传感器,线性的话规格书上写的是±0.3%F.S

嗯,是的,我目前就是用砝码来调的,不过是在最大量程进行调整的,调整过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放 在其它小的量程后,这个输出就对不上了,还有就是这个线性度是怎么调整的?也要分几个量程对吧,那怎么保证在这个量程调整过后,上一个调整的量程的参数不会变化呢?怎么保证这个线性度是一致的呢?恳请您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你的传感器线性已经改变?在使用重量传感器时一般用砝码手调出一个线性度比较好,数据手册不是 ...

手册上写的线性是±0.3%F.S,我是不是可以选取最大量程上的一点和较小量程上的一点来进行手动校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