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INa OUT这些口接电阻是为了什么

楼主(2020-05-03):
INa OUT这些口接电阻是为了什么

网友A:
芯片输入IO口,out为输出口,电阻分压和限流保护作用,红外接收电路

网友B:
393是C极开路输出,可以输出低电平,但高电平输出如果不接上拉电阻就 不可能输出高电平。接电阻的目的是在OUT输出开路时上拉out电平。该电阻称为上拉电阻

网友C:
这样画楼主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B:
R6并非是多余的!而是作为上拉电阻使用!虽然R5的存在也有一定的上拉作用。但LED的存在导致上拉作用不明显,特别是VCC比较低的情况。当然,如果VCC在12V左右,R6可以省略。

网友D:
LM393是一个双比较器,两个比较器中的每一个都是运算放大器电路,需要电阻作为输出和输入红外光电二极管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