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1A充电器开关电源魔改 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
经典的电源电路,挑战魔改输出功率,让我们见证一下5V 1A充电器的最大能耐,还有多大提升空间。
目地:在不改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仅扩大输出电流。
在此声明:提高输出功率时,提高过度输出波纹会特别不稳定,会造成有烧负,炸管危险。所以我用的废旧5W充电器,提高输出功率需谨慎。
本文章仅仅告诉大家影响开关电源输出功率的因素,在电源(变压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功率密度,实战干货。

输出参数: 5V 1A极为常见的充电器
抄板原理图 这是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

接下来改装环节:
第一步 解除输出限流上限,减小R1阻值那么输出电流可以高于1A。

发现输出电流有所增大提高了300多ma 有发现电流不是很平稳,充电器充的是品胜充电宝。

为了保证电路工作正常把400V 2.2uF滤波电容换成了400V 4.7UF 波纹稍微好点。

下一步我们在进一步提高输出功率,改变R1相当于改变占空比,输出功率还与工作频率有关,频率或占空比越高输出功率越大。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从1A成功的改到了1.5A。有看到图中波纹更低—再次加上一个4.7uF电容

----------------------------------我是分割线 扩功率总结----------------------------------

整个改装后实物图

改后完整原理图

接下来在进行长时间烤鸡测试

发现只能在1.3A徘徊,会因温度过高自动断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熟可靠的电路,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为什么发生过热断电。

网友A(2020-05-04):
加大功率不改变压器一切都是扯!

网友B:
可以换个13007或者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13007或者加个散热片试试,

的确就是温度太高了,长时间烤鸡电流就只有1.3A.,温度低了输出1.5A就稳定了,三极管不怎么发热,变压器发热烫手。

网友D:
小幅增加和超频的意思差不多,不稳定正常,大幅增加要改换开关管,换变压器,这是最起码的

网友C:
用了半个多因为天气热长时间温度过高,现在炸了,坏了一堆元件

网友E(2020-08-03):
这种充电头平时用就发热厉害,再这么一改,肯定热的受不了

网友F:
变压器是有功率的,所以说想加大功率肯定要重新换大功率的,不是只改改取样电阻,整流二极,开关管那点事

网友G:
要把变压器、开关管、整流二极管这三个也都换了,才会长时间稳定运行。

网友H:
变压器磁饱和啦,过载变压器发热严重

网友I(2020-10-09):
要把变压器改一下嘛,改器件参数发热严重,就出现你的炸机现象。

网友J:
现在电路设计余量都很小,甚至虚高,所以不改器件很难提升。

网友K:
像鸠摩智,强学少林七十二绝学,没有相应的内功心法驱动,最后功力尽失。

网友L(2020-12-27):
不是发热保护,是过流保护了,此款为典型的RCC-SSR电路,但是你原理图部分参数是有问题的,都是被抄袭了八百次的产品了,此款电源的设计重点在变压器参数,外围元器件均相互关联

网友M:
变压器顶不住啊,马儿本就那么大,硬要拉大车,肯定累死啊

网友N:
牛,改的挺不错的

网友O(2022-12-17):
开发电源的核心是高频变压器,固定规格的磁芯,输出功率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大批量的产品成本控制的很厉害,一般能达到额定输出电流的都是算良心品质了。过载都是按照标准要求的,一般都是不达标的
,绝对不会超标很多,

网友P(2025-04-06):
这种东西,都是超负荷1分钟,休息2分钟的合适

网友Q:
引用 网友C:
用了半个多因为天气热长时间温度过高,现在炸了,坏了一堆元件

这个结果是不是有点意外呀?工作在极限状态下,很难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