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IIC总线程序(实测通过)

楼主(2020-05-03):
不讲原理(网上详细讲原理的有很多),只讲其代码实现。(说明:实测通过)
IIC.H文件
#ifndef _IIC_C_
#define _IIC_C_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IC_SDA P10
#define IIC_SCL P11

void IIC_IO_Init();
void IIC_Delay();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IIC_Start();
void IIC_Stop();
void IIC_WriteByte(uchar Dat);
unsigned char IIC_ReadByte();
void IIC_Ack();
bit IIC_WaitAck();
void IIC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ecic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ister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IC_ReadData(unsigned char Decic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isterAddress);

#endif

部分IIC.c文件

#include "IIC.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int k;
        for(k=0;k<ms;k++)
        {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2us()             //2us延时,用于稳定IO状态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2;
        while (--i);
}
void IIC_Delay()        //IIC延时,需大于4.7us,这里取8us
{
                unsigned char i;
          i = 19;
          while (--i);
}
void IIC_IO_Init()      //IO口初始化,使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
    IIC_SCL = 1;
    IIC_SDA = 1;
}
void IIC_Start()      //总线开始
{
        IIC_SDA = 1;
    IIC_SCL = 1;
        IIC_Delay();

        IIC_SDA = 0;
        IIC_Delay();
        IIC_SCL = 0;
        IIC_Delay();
}
void IIC_Stop()   //总线结束
{
        IIC_SCL = 0;
        IIC_SDA = 0;
        IIC_Delay();

        IIC_SCL = 1;
        IIC_Delay();
        IIC_SDA = 1;
        IIC_Delay();
}

需要完整版请下载 源文件:

网友A(2021-08-03):
我从STC89C52 IIC移植过来的,改了_nop_()次数,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