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failed to execute 'D:\keil C\C51\BIN\BL51.EXE',是什么原因?新手请帮忙

楼主(2020-05-03):
编译程序的时候出现---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D:\keil C\C51\BIN\BL51.EXE',是什么原因?文件夹下已有BL51.EXE文件

网友A:
建议要么就是文件没加载到工程里

网友B:
注意一下你安装的路径和你编译程序的路径

网友C:
有几种可能:1.有些keil版本(这版本应该是老版本了)不支持安装在其他盘
2.如果是免安装版本可能是TOOLS.INI里面软件路径与实际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要么就是文件没加载到工程里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文件被360当木马处理掉了,重新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D:
\BL51.EXE文件损坏了。换一个软件重新安装一下Keil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