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ESN引脚和ALE引脚这两个引脚为啥要这样啊?我悬空的话有问题吗

楼主(2020-05-04):
PESN引脚和ALE引脚

网友A:
没问题  两个引脚功能一般用不着

网友B:
悬空的话,单片机程序不能执行,接高电平时,程序从内部0000H的地址开始执行程序,超过片内ROM,自动转片外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空的话,单片机程序不能执行,接高电平时,程序从内部0000H的地址开始执行程序,超过片内ROM,自动转片外 ...

那为啥这个图中这两个设置了非连接啊

网友C:
单片机PSEN引脚和ALE引脚分别为外部程序存储器选通信号和地址锁存信号;
当 PSEN 信号为低时表示对外部程序存储器进行访问。
当访问外部存储器时,ALE作为锁存扩展地址的低8位字节的控制信号。
当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ALE以十二分之一振荡频率输出正脉冲,
同时这个引脚也是EPROM编程时的编程脉冲输入端。
在FLASH编程期间,此引脚用于输入编程脉冲。
可以根据需要拉高或低,不建议悬空。

网友D:
31脚EA接高电平,30脚可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