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制作的红外遥控器控制的数码管时钟,可显示温度,并将温度值写入24c02.

楼主(2020-05-04):
可以用红外遥控器控制的数码管时钟,不同按键控制写入ds1302的时间值,从而调整时间。也可通过按键显示温度,每次显示后将温度值顺序记入24c02。可以通过仿真查看24c02内的值。不同遥控器需要更改红外读入的键值,才能正常使用。仿真中用按键代替了红外显示温度。实物在普中开发板上运行通过。部分程序借用普中开发板附带代码修改而成。

/*******************************************************************************
8 digits LED display Ds1302 Real time clock with IR remote adjust and temperature display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CL = P2^1;      /* 定义位变量 */             // I2C总线的时钟信号
sbit SDA = P2^0;                                   // I2C总线的数据信号

sbit DS1302_CK = P3^6;        //时钟
sbit DS1302_IO = P3^4;        //数据
sbit DS1302_CE = P3^5;// DS1302复位

sbit LS138A = P2^2;
sbit LS138B = P2^3;
sbit LS138C = P2^4;
sbit BEEP = P1^5;
sbit IRIN = P3^2;

unsigned char t0,miao,fen,shi;
unsigned int tabe2[8];
unsigned char IRCOM[7];
unsigned char AT24C02Address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e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40,};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_date();
void display_temp();
void Read_RTC();
extern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extern void InitDS1302();
extern void DS1302SingleWrite(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extern void DS1302SingleWriteRAM(unsigned char ram, 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RAM(unsigned char ram);

extern void AT24C02_Write1Byte(        unsigned char AT24C02_Address, unsigned char AT24C02_1Byte);

/******************************************************************/
/*                   读时钟数据                                   */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 日历
{
//unsigned char i,*p;
//p=read_rtc_address;             //地址传递
//for(i=0;i<7;i++)                    //分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tmpdate[i]=Read_Ds1302(*p);
  //p++;
//}
miao=DS1302SingleRead(0x80); miao=(miao>>4)*10+(miao&0x0f);
fen= DS1302SingleRead(0x81); fen=(fen>>4)*10+(fen&0x0f);
shi= DS1302SingleRead(0x82); shi=(shi>>4)*10+(shi&0x0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
         {
            for(i=0;i<=80;i++)
                ;
         }

}

void delayIR(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x--)
{
  for (y = 0; y<13; y++) {}
}
}

//=================================BEEP驱动===========================================//

//sbit        Bell_Out        =        P3 ^ 0;//元件是动圈式扬声器(并非有源蜂鸣器),需要MCU驱动发声

/********************************************************************************************/
void bell(        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
        for(;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b);//音调设置延时
        }
        for(;c>0;c--){//同上
                BEEP = !BEEP;
                delay(d);//
        }
        BEEP = 1;
}
/********************************************************************************************/
//--------------------------------------------扬声器--按键音
//void beep_k(void){beep(10,60,5,250); }
//--------------------------------------------扬声器--闹钟报警
//void beep_a(void){beep(250,16,150,40); }//BELL
//--------------------------------------------扬声器--成功音
//void beep_y(void){beep(50,30,100,50); }//BELL
//--------------------------------------------扬声器--无效音
//void beep_n(void){beep(50,80,100,100); }//BELL
/********************************************************************************************/

void beep(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1);
                   BEEP=!BEEP;                 //BEEP reverse
            }
                  BEEP=1;                      //close buzzer
}

void main()
{

        BEEP = 1;                        //close buzzer
           IT0=1;                       //enable timer 0
           //IT1=1;
           EX0=1;                                //enable int 0
        EX1=1;                                //enable int 1
          TMOD=0x01,TH0=0x3c,TL0=0xb0, EA=1;//定时器0方式1, enable all int
           ET0=1;                                //INT0下降沿有效
           TR0=1;

   InitDS1302();
        //DS1302SingleWrite(0x83,0x11);                 //set DATE
        //DS1302SingleWrite(0x84,0x12);                 //set MONTH
        //DS1302SingleWrite(0x85,0x05);                 //set DAY         Sun=0,Mon=1
        //DS1302SingleWrite(0x86,0x14);                 //set YEAR
    // DS1302SingleWriteRAM(0x00,0x21);        //set Alarm1 Hour
    // DS1302SingleWriteRAM(0x01,0x15);        //set Alarm1 Minute
   //DS1302SingleWriteRAM(0x02,0x18);        //set Alarm2 Hour
   //DS1302SingleWriteRAM(0x03,0x15);        //set Alarm2 Minute

   while(1)
   {
         display();
         if (fen==0&miao<3)
         bell(4,1,8,1);
         //if (DS1302SingleReadRAM(0x00) == ((shi/10)*16+shi%10)
        //                        &DS1302SingleReadRAM(0x01) == ((fen/10)*16+fen%10))

        //                                {bell(4,1,8,1);}

        //if (DS1302SingleReadRAM(0x02) == ((shi/10)*16+shi%10)
        //                        &DS1302SingleReadRAM(0x03) == ((fen/10)*16+fen%10))
        //                        {bell(4,1,8,1); }

   }
}

//外部中断0         IR Remote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P0=0x00;
        //char bx;
     EX0 = 0;                     //关掉外部中断防止中断的再次发生进入检测引导码阶段(9ms的低电平4.5ms的高电平)
         delayIR(15);
         if (IRIN==1)
     { EX0 =1;                          //9ms的检测检测结束从新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IR(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引导高电平信号。
                     {delayIR(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IR(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0和1的低电平的时长一样的,只要判断高电平时长超过0.56ms并小于1.12ms为1否则为0)
                      {
                            delayIR(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高电平持续时间大于1.12ms则数据最高位补“1”
                     N=0;
          }                                                                //end for k
}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判断有没有误码(有责放弃没有判断键码)
   { EX0=1;
     return;
   }
        beep();
        DS1302SingleWrite(0x8e,0x00);                                //allow write to DS1302
             switch(IRCOM[2])
                 {
                        case 0x40: if (fen>0) {fen--;} else{fen=59;} DS1302SingleWrite(0x81,((fen/10)*16+fen%10));  break;//minute-1,write to ds1302
                        case 0x43: fen++;          if (fen>=60) {fen=0;}   DS1302SingleWrite(0x81,((fen/10)*16+fen%10));  break;//minute+1
                        case 0x15: if (shi>0) {shi--;} else{shi=23;} DS1302SingleWrite(0x82,((shi/10)*16+shi%10));  break;//hour-1
                        case 0x09: shi++;    if (shi>=24) {shi=0;}   DS1302SingleWrite(0x82,((shi/10)*16+shi%10));  break;//hour+1
                        case 0x47: miao=0;                                                                        DS1302SingleWrite(0x80,0x00);                    break;//second=0
                        case 0x44:

                                display_date();        //display year,month,date
                                break;
                        case 0x45:
                                display_temp();
                }
         DS1302SingleWrite(0x8e,0x80);                        // protect write to DS1302
         EX0 = 1;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tabe2[7]=tabe1[miao%10];
         tabe2[6]=tabe1[miao/10];
         tabe2[5]=0x40;
         tabe2[4]=tabe1[fen%10];
         tabe2[3]=tabe1[fen/10];
         tabe2[2]=0x40;
         tabe2[1]=tabe1[shi%10];
         tabe2[0]=tabe1[shi/10];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4: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5:LS138A=1;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6:LS138A=0; LS138B=1; LS138C=1;  break;
                          case 7:LS138A=1; LS138B=1; LS138C=1;  break;

                                  }
                         P0=tabe2[i];
                         delay(5);
          }
}

/* every second timer update second,minute,hour 2 times.*/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TL0=0xb0;
         t0++;
         //display();
           if(t0==10)
              {

                        t0= 0;
                        Read_RTC();

                  }
}

void display_date(void)
{
        unsigned char i;
        miao=DS1302SingleRead(0x83); miao=(miao>>4)*10+(miao&0x0f);
        fen= DS1302SingleRead(0x84); fen=(fen>>4)*10+(fen&0x0f);
        shi= DS1302SingleRead(0x86); shi=(shi>>4)*10+(shi&0x0f);
        for (i=1;i<255;i++)
        display();

}

void display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n;
        P0=0x00;
        miao = 0;
        fen = ReadTemperature();
        shi = 0;
        AT24C02_Write1Byte(AT24C02Address,fen);
        AT24C02Address++;
        for (n=1;n<255;n++)
        display();
}

void ButtonPress() interrupt 2 //using INT1
{

        display_temp();
}

网友A:
大佬,你的那个红外遥控器控制的数码管时钟里面,数码管下面的RN1在proteus中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B(2020-12-02):
学习了,其它代码很多都不成功,特别是遥控部份,键码都改不对,;谢谢分享

网友C:
写的很好,小白看着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