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4*4矩阵薄膜按键的可移植密码实验程序

楼主(2020-05-04):
实现功能:
1、六位数密码,从矩阵键盘直接输入,密码输入正确led1亮一秒熄灭,密码输入错误led2亮一秒熄灭;
2、可修改密码,按下“#”按键进入修改密码,先输入原密码,判断正确后可设置新密码;
3、所有操作显示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stm32f10x.h"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
{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
        keyboard_init();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FF) != 0X0F)
                {
                        printf("密码输入:");
                        Write_keyvalue();
                        Press_keyvalue();
                }
                delay_ms(100);
        }
}

网友A(2020-09-27):
可以问一下要改引脚的时候除了led和keyboard文件之外还要改些什么地方么我感觉自己实在看不出了

网友B(2021-06-20):
谢谢楼主,正有此需求,下载来看下!

网友C(2023-03-01):
请问这个薄膜键盘应该连接单片机的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