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做了一个智能家居,不知道电路有没有问题 求建议

楼主:
仿照做了一个智能家居,不知道电路有没有问题,来求助大佬。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显示控制

显示控制

采集发送

采集发送

网友A(2020-05-04):
智能家居可以遥控各房间电灯开关、或者家用电器电源之类的。

网友B:
基本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D3时什么led还是红外接收?

网友D:
疑问:
两张图的电源部分AMS1117两边的滤波电容负极貌似没有连接到地?
单片机的EA没接?
建议:
独立按键的IO口对地加电容硬件去抖。
在直流电机两端加个小电容,在并个二极管防止感生电压过高使单片机损坏。
无线模块是3.3V供电的,单片机是5V供电的,建议信号上串个小电阻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3时什么led还是红外接收?

LED有什么问题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疑问:
两张图的电源部分AMS1117两边的滤波电容负极貌似没有连接到地?
单片机的EA没接?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F:
看起来不错,但是可能需要修饰细节,如楼上所说的键盘防抖,而且,需要检查LM1117输出是否满足所有电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