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敏电阻问题

楼主(2020-05-04):
我的实物ntc热敏电阻在测温度的时候,一开始lcd1602显示正常温度,过一会他就自动跳到一个无理由的数,比如-34.5,-63.7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仿真的时候一直都是显示正确的,求大神解答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吗,可以量一下电压值看跟你读出来的一不一样

网友B:
硬件故障可能性90%

网友C:
可能是没有弄冷端温度补偿,然后冷端温度发生变化,有中间温度定律,所以出现上述错误

网友D:
换一个热敏电阻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E:
如果NTC热敏电阻在显示不正确的数字之前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则可能表明硬件有问题。 可以将其替换为新的,看看是否寿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