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JQ8400模块播放音乐程序问题

楼主(2020-05-04):
我现在在用JQ8400模块播放音乐,我现在想要通过按键切换音乐,但是我第一下按下键之后松开,他就会一直重复第一段音乐的开始阶段,要一直把键按着他才会完整的播放音乐,而且我再次按下键的时候他会重复第一个音乐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键按下去的时候他才发送数据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sda=P1^1;
sbit key=P3^2;

unsigned char temp = 0;

void Delay1us ( int T )
{
  while(T!=0)
        {
          _nop_();
                T--;
        }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i>=12 ,i的最小延时单12 us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n ms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延时 1ms,同时进行补偿

}

void SendData ( u8 addr )
{
    u8 i;

    EA = 0;/*发送时关掉中断,防止中断影响时序  */

    sda = 1;/*开始拉搞  */
    Delay1us ( 1000 );
    sda = 0;/*开始引导码*/
    Delay1us ( 3000 );/*此处延时最少要大于2ms,此参数延时为310ms  */

    for ( i = 0; i < 8; i++ ) /*总共8位数据  */
    {
        sda = 1;
        if ( addr & 0x01 )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500 );
            sda = 0;
            Delay1us ( 210 );
        }
        else              /*1:3表示数据位0 ,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210 );
            sda = 0;
            Delay1us ( 500 );
        }
        addr >>= 1;
    }
    sda = 1;
    EA = 1;
}

void main()
{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if(key == 0)
          {
           delay_nms(10);
           if(key == 0)
           {
                     temp++;
                  while(!key);
           }
          }
          if(temp > 2)
          {
          temp = 1;
          }
          switch(temp)
          {
                    case 1: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2);
                             SendData(0x0b);
                                   break;

                case 2: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b);
                             break;
          }
  }
}

楼主:
我发现是可以切换的,但是必须要把按键一直按着才会完整的放音乐,不然他就会一直重复音乐的第一个节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2021-08-12):
我看到你这个第一反应就是你这个死循环一直检测按键,而且你进入switch后没有将temp设为0,所以函数会一直进来这里,导致出现一只重复音乐第一个节拍~~。当你一直按着按键的时候它会卡在while(!key)那里,所以你之前发送的那个命令就没有被打断,所以就正常播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