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的无人机怎么配遥控器

楼主(2020-05-04):
如题,捡到一个无人机,怎么配遥控器?知道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拍张相片上传某宝搜索

网友B:
估计失主正在找,不用配了

网友C:
我觉得所有的玩具无人机都使用通用遥控器,可以在无人机上找到型号,如果是这样,您可以查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