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c522关于写密码写不进去,困扰了几天,帮我看一下例程

楼主(2020-05-04):
#define ReadWriteArea 0x01
extern unsigned char UID[4];
extern int g_SPI_Fd;

unsigned char SetKey_read[16];
unsigned char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ResetKey[6] = {0xAB, 0xCD, 0xE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SetKey_write[16] = {0xAB, 0xCD, 0xEF, 0xFF, 0xFF, 0xFF,
                                                                                0xFF, 0x07, 0x80, 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Default_write[1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07, 0x80, 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主程序中写卡部分代码
void my_register(void)
{
        while(1)
        {
                int i,j;
                HandleConfigMenu('A');//读卡
                my_status = PcdSelect(UID);
                PcdHalt(); //我是这里设置的休眠,不知道会不会对读写有影响
                printf("Select:%x\n", my_status);
                if(MI_OK != my_status) continue;
                my_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 ReadWriteArea, ResetKey, UID);//寻卡
                if(MI_OK == my_status)
                {
                        printf("The card has been registered!!!\n");
                        usleep(500000);

                        break;
                }
                else
                {
                        printf("Check\n");
                        my_status = PcdWrite(ReadWriteArea, SetKey_write);
                        printf("PcdWrite: %x\n", my_status);
                        printf("WRITE ...\n");
                        if(MI_OK == my_status)
                        {
                                my_status = MI_ERR;
                                printf("Registering...\n");
                                buzzer_control(DEVICE_BUZZER,BUZZERON);
                                usleep(500000);
                                buzzer_control(DEVICE_BUZZER,BUZZEROFF);
                                printf("!!!!!!!!\n");
                                printf("\n");
                                printf("The card register successfully!\n");
                                printf("\n");
                                printf("!!!!!!!!\n");

                                break;
                        }
                }
        }
}

下面贴出来PcdWrite、PcdAuthState相关代码,有懂的朋友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参数设置错了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根据终端打印信息,是这里出错
        {   printf("1.\n");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 i] = *(pData+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printf("2.\n");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void Auto_Reader(void)
{
        int i = 0;
        while(1)
        {
                if(PcdRequest(0x26,UID) == MI_OK)
                {
                        if(PcdAnticoll(UID) == MI_OK)
                        {
                                printf("\n");
                                printf("\n");
                                printf("\n");
                                printf("ID:\t");
                                for(i=0; i<4; i++)
                                {
                                        printf("%x", UID[ i]);
                                }
                                printf("\n");
                                printf("\n");
                                printf("\n");
                        }
                        break;
                }
                else
                {
                        printf(".");
                }

                usleep(300000);
        }
}

楼主:
我在第二页po出了其他相关代码~有大佬能帮看一下,看了很多历程后没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第二页po出了其他相关代码~有大佬能帮看一下,看了很多历程后没辙了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那就重点检查这里

将判断拆开

if (status != MI_OK)
      printf("RC522与卡通信失败");
if (unLen != 4)
      printf("返回数据长度出错");
if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printf("块第一字节不为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