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的 拼板间距怎么设置呢?

楼主:
我看了一个教程  AD19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填写数值的,,,我软件的这个位置没办法写数值啊,我重新安装了20版本的软件也是不行,,,百度一番也没找到答案,,,焦头烂额生不如死  求救命!

拜求前辈们指点一二!拜谢!!!

网友A(2020-05-04):
首先你的软件没有问题,只需要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简单说明一下,也方便其它朋友了解一下。
第一步需要设置拼板阵列:

我们打开拼板阵列后,软件会自动弹出设置属性,一般软件默认是折叠模式,因为图形不能全部显示,所以我们没办法进行设置

我们只需要将对话属性展开,即可进行正常设置拼板的参数

以上,若还有问题请告知!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B:
看厂家,PCB厂家有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厂家,PCB厂家有要求

这位前辈您好,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哈,,
是在AD这款软件中 没办法更改拼板的每块小PCB的间距。
我找到了很多教程  有早期版本的 有最新版本的,都有这个设置的,他们在我的截图中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填写数值更改各种间距的,但是我没办法更改。
求指点  为啥我不能更改呢?我需要怎么做才能更改呢?
拜谢!!

网友D:
如果你能允许外框尺寸0.2mm误差就不必留间距,拼板之后是否留工艺边就要看你后期贴片工艺需求。拼板之间要开V槽或邮票孔。各厂家技术不同制作水准也有差异,最好与对方工程师联系。在双方没有合作历史的情况下最好先打样,不要直接上批量。

网友E:
建议换个其它版本的看一看

网友F(2020-08-01):
工具栏网左拉就出来了,系统工具栏太窄显示不出来而已

网友G(2020-11-19):
界面太窄显示不下,拉大就好了

网友H(2021-03-04):
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我今天刚刚遇到的问题。你直接把对话框拉宽一点就好了,就可以看到参数设置了

网友I(2023-05-14):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换了20版后就不能设置了。

网友I:
AD19版可编辑,20版就没有输尺寸的地方了。

网友J:
无论19还是20.21都是没有拉出来,我也犯过这个错误